使用WinCE的14MZ会不会真的有可能出现死机、蓝屏等问题

楼主(2008-12-12):
本人打算出手这个控,是不是跟有些网站上说的用WinCE操作系统就有可能存在死机、蓝屏问题,至少我发现WinCE的智能手机和GPS,还有WinMobile手机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贵的东西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可麻烦大了。

网友:
应该不会吧,FUTABA的东西很稳定的,手机的操作系统牵涉很多自定义的东西,容易出问题的几率大,遥控器应该不会的,顶多就是几个固定的设置,只要他敢卖,就应该解决了这些问题

楼主:
在这个http://blog.yam.com/rcair/article/10459312上边有介绍T14MZ的死机现象。

网友:
系统和操控应该是剥离的吧,真死机了,最多是不能临时改设置了

以上纯属猜测

楼主:
感觉微软的操作系统是不是很适合做控,那可是价格不菲啊,犹豫!

网友:
用了快两年了,没死过

快两年了,没死过

网友:
微软的东西本身就不靠谱

网友:
遥控器的程序也没有一个RPG游戏复杂吧,WinCE绰绰有余

楼主:
是啊,FUTABA T14MZ怎么会用微软的Windoes CE作为操作系统啊,那是民用级别的操作系统,做个手机,游戏机,GPS,还能应付,但是用来做可靠性要求很高的遥控器很不解。只能再考虑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FUTABA的介绍指出,T14MZ中使用两组电路,WINCE只负责人机界面,而编码由单独的系统完成,不受到wince的工作状态影响

楼主:
WinCE负责人机对话,那么在操作的时候出问题就没法设置了,这个时候是不是油门控制都可能失效,因为我想啊,什么油门曲线啊什么混空啊可都是WinCE下进行的。

网友(2009-01-23):
WINCE其实就是界面显示、参数设置用的,关键的信号发射是不可能使用这样庞大复杂的非实时操作系统的,控的信号控制、混控、电位器测量等都是专用的CPU处理的,这样的专用程序不适合有操作系统软件。WINCE即使死机,那也只是死的是参数设置界面,不影响核心的专用CPU,等飞机落地后,再重新启动控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设计者不会傻到把什么都系在WIN系统上,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各系统

网友:
T14MZ是双系统,真正参与控制的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控制系统不会死机,赫赫,Futaba是专做控制系统起家的,这个系统不会出问题.

网友:
wince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彩色的界面,参数是通过一个接口送到控制系统的,说白了这控如果不用彩色高分屏的话就不用CE了

网友:
还是喜欢12Z的屏

网友(2012-02-07):
人家是双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