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制遥控玩具

楼主(2008-12-12):
我想自制遥控玩具我想自制遥控玩具
我想自制遥控玩具,暂定为遥控车吧,其实可能最终不是车的模样但是跟遥控车是一个道理。
功能要求:四个轮,小角度转向,前进,后退,360度转向,我想采用双马达,两个马达分别控制两个轮子,两组轮子转向相反,就能达到360度转向了,对吧。我需要这样的电路和控制手柄,电机,齿轮等组件,总之我只需组装起来就要能动。
另外,我曾经在市场上找过很多种遥控车,也去过几个城市找过,目的是找到最多的不同的遥控频段,我记得市场比较多的遥控频段,有27MHZ,29MHZ 等三四种,我需要最好有十种频段的不同的遥控车,
我原来想搞一次遥控车比赛,可是市场上现有的频段只有那么两三种,再多的车频段相同,会相互干扰,所以只能有两三辆车比赛,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最好10辆车能在一起比赛才好,所以要求遥控频段不同。
可是找来找去,没有这么多的频段,这个事只好作罢。现在如果有人能制作出很多种不同频段的线路,我想不如自己diy好了,希望有识之士和我一起共同研究。
重点要求是,小角度转向,360度转向,最多的遥控频段。

网友:
你的理解上面有偏差,看看72MHz的列表,你就明白了!

72MHz频点表

72MHz频点表

网友A:
即使同频段 也不一定干扰

因为各个 厂家的解码电路不一样~ 所 没有那么容易干扰

网友:
同频段一定干扰
新手不要误导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各个 厂家的解码电路不一样~ 所 没有那么容易干扰

这么说不同厂家的遥控玩具包装外面写着同样的MHZ 数值也不会相互干扰吗?有这把握吗?是亲身体会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不同厂家的遥控玩具包装外面写着同样的MHZ 数值也不会相互干扰吗?有这把握吗?是亲身体会过吗?

MHz是频段,频段下面还有频道。不是同一频道一般不会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MHz是频段,频段下面还有频道。不是同一频道一般不会产生干扰。

那么能不能在买玩具的时候,用什么东西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同一频段同一频道呢?

网友:
玩具的遥控电路采用超再生的方式的,在一个频段内只能是一个了,否则就会干扰,

但模型的遥控采用超外差的形式,甚至是两次变频方式等,这些都是可以保证在同一频段内有更多的模型同时工作的,加入QQ群56372619再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