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首飞T45,顺便问下大大们一些问题

楼主(2008-12-12):
今天下午首飞T45,也是第一次飞涵道的飞机,感觉非常的平稳,基本半油门以下就可以稳稳的平飞了,倒飞的话要升降舵往上打点,不然掉高度
唯一觉得不足的地方就是动力不足,没我想象的那么快,油门推到顶了逆风勉强可以45度的筋斗,不能做垂直爬升,
我用的是3S 2200 20C的电池,好盈40A电调,电机是原配的黑旋风64MM涵道和KV4000的电机

这里我想问下,如果用4S电池,需要多少C的可以做垂直爬升或者3S 25C的能做垂直爬升吗?如果用4s的电池油门开到最高40A的电调能顶住不?
希望老鸟给点意见,小弟非常感谢!
T45确实是一款很好飞的飞机,涂装也很漂亮,赞下!!
图片今天没拍,数码相机被盗了,手机拍的不清楚,在说首飞拍照不吉利,哈哈!(别怪我迷信啊 )

网友:
也请问士官降落怎么样?平稳吗?降在水泥跑道上还是普通地面?落在草地上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降落很平稳,稍带点动力下降基本没问题,顶多弹几下,飞机起落也挺结实的哦,是在刚造好的柏油路上飞的,基本没车。草地上当然能飞啦,哈哈

网友:
等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再决定买不买黑旋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你用黑旋风KV4800包你一飞冲天哦

网友C:
朋友,用4800KV要慎重,我上星期飛F16用黑旋風4800KV,50A電調,3S 2200 全油門飛不到兩分鐘失控,應是電調過熱保護,後換60A電調另配BEC,全油門飛兩分鐘油門又沒反應,但遙控有反應,又是電調過熱保護吧!後來五個起落不再全油門飛,完全沒問題,但只能飛兩分多鐘,之前飛T-45的4000KV可飛到四分半鐘,自己考慮吧!個人考慮會再試用4000KV配4S 1800 20C電,到時會再將結果報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用4800KV要慎重,我上星期飛F16用黑旋風4800KV,50A電調,3S 2200 全油門飛不到兩分鐘失控,應是電調過熱保護,後換60A電調另配BEC,全油門飛兩分鐘油門又沒反應,但遙控有反應,又是電調過熱保護吧!後來五個 ...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电调

网友:
电池是不是重了?还有你的飞机全重多少?不同的安装方式会导致飞机的飞行重量差异很大。

严重怀疑你的电池放电能力有问题,我用3S锂电飞的时候,是可以完成垂直筋斗的,而且我的T45还是老版本的动力,还不是黑旋风~~~~~~~~

网友:
3S 25C就可以做筋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飛T-45/4000KV用EMAX40A,沒出過問題,飛F16用SAPAC買的50A,後改用興耀華的60A再加好盈BE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用4800KV要慎重,我上星期飛F16用黑旋風4800KV,50A電調,3S 2200 全油門飛不到兩分鐘失控,應是電調過熱保護,後換60A電調另配BEC,全油門飛兩分鐘油門又沒反應,但遙控有反應,又是電調過熱保護吧!後來五個 ...

你好 ,你用60A的电调也会过热保护啊,我估算下,全油门3S2200算25C最大电流也就55A,因该不会的吧

网友:
3S下最大电流不会超过30A~~~~~~~~~~~~~~·

网友:
回复 网友E:

應是電調沒放好在通風位,散熱不好所致,等我明天試飛台風同樣的配置再說!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试飞好了说下感受哦,期待你试飞报告哦

网友:
可喜可贺.

网友:
上KV4800的同学注意

请将电调设置成低进角,级数为9,注意咯
进角不对的会造成电调“丢转”,会热保护,切记

网友:
T45现在默认是带KV4000的, 大家注意下,顺便老秦又要说,更新版的T45又到货了~~~~~~~~~~~~~~~~~~~~~~~~~~嘿嘿:loveliness:

网友:
想晕我也买了架SAPA的EF2000 感觉动力还是不够·第一次试飞滑跑20米后可以拉起 突然没电载倒地上

网友:
到底是没电还是动力不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天呀!台風一上天就先來一個自動横滾,半分鐘不到炸到河裏,損失電池一块,還要給二十元船家檢飛機,還不知設備有沒有問題!原因待查,但炸機位置己多只JJ在此失控過,不知跟高壓線及對面有座大的移動發射塔有沒有關係!

网友:
多只JJ失控还往那里飞?

电池甩掉了吧,空中。跳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請問怎樣可調成低進角及九級,我的電調編程是好盈程序,上面都是英文,搞不懂!我的50A電調是SAPAC買的,可編程嗎?

网友:
可以的,需要编程卡,另购吧

进角设置成TIMING LOW
我周六比赛也出现了一次你吗样的情况,KV4800,60A电调,全速飞出去就感觉动力时有时无,电调丢转了,勉强飞了2分钟保护落地,郁闷,忘记设置进角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I:

請問九級又是什麼意思呢?怎麼調?

网友:
3S我飞过,垂直爬升的确不灵,但最大电流只能到29A,无法再大了,我的电池是25C的。

4S,最大电流55A,但进角没调,调低进角的A数还没有测试。

我基本是用4S(25C-30C都飞过,2200mha电池,很重,但重心正好合适),75%油门来飞行的,电流39A(我用好盈40A,冬天无碍,夏天有点悬)。这时候垂直还是可以爬一下的,但速度的确没有想象中快。

事实上,我也是新手,认为别太快了,T45低速和降落滑翔性能都不错,是个不错的选择。

也奉劝LZ,别追求速度了,踏踏实实的飞起来,落下来,比什么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九級又是什麼意思呢?怎麼調?
九对六,锭子九级,转子六级。这是马达信息,有些更高级的电调设置需要这些资料的。
你的问题回头我上图帮你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已经6个起落啦,最后一次降的太快,机头稍微装了下,无大碍
现在测试过3S 2200 20C和25C的,感觉不到有什么差异,高进角和低进角也试过了,我觉得没什么大的差异,不过T45这款飞机真的不错,很好飞,也感觉蛮结实的,下降粗暴点一点也没事,对了,我用的HY40A电调,也没过热保护,不知道用4S全油门是否会过热,我的电调放在通风口,我想散热稍微会好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