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6V铣床到了请大家鉴赏

楼主(2008-12-12):
我的16V铣床到了请大家鉴赏

一人搬不动分解后抬到4楼

一人搬不动分解后抬到4楼

一人搬不动分解后抬到4楼

一人搬不动分解后抬到4楼

一人搬不动分解后抬到4楼

一人搬不动分解后抬到4楼

一人搬不动分解后抬到4楼

一人搬不动分解后抬到4楼

是否可以当卧铣可以探讨

是否可以当卧铣可以探讨

是否可以当卧铣可以探讨

是否可以当卧铣可以探讨

T型螺母是12的需要铣一下才能用

T型螺母是12的需要铣一下才能用

楼主:
16V铣床参数

机床参数

1.最大钻孔能力 16mm
2.最大端铣能力 16mm
3.最大面铣能力 50mm
4.工作台尺寸 400x120mm
5.主轴锥度 MT2
6.横向行程 160mm
7.纵向行程 220mm
8.垂直行程 210mm
9.主轴行程 50mm
10.T型槽宽度 10mm
11.主轴转速 50-2250rpm
12.铣头转动范围 正负90°
13.电机功率 500W

14.包装尺寸 500X450X760

15.净重 60KG
机床特点
1.使用无极变速,调速方便
2.镶条采用斜镶条,经过铲刮加工,两边螺丝固定
3.方形立柱,刚性很好
4.全部金属齿轮,没有塑料件(我使用后觉得金属轮噪音大点但可以承受}
机床标准配件
1.工具盒
2.钻夹头
3.手柄
4.一套内六角扳手
5.说明书
可选配件及配置
1.深度尺
2.卡盘护罩
3.油盘
4.床腿

网友A:
漂亮啊, 恭喜Lz上床了.
多少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啊, 恭喜Lz上床了.
多少米买的

不带深度显示买了3500元

网友B:
床子轻了点。刚性不会好。吃刀大点就会发抖。干点有色金属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床子轻了点。刚性不会好。吃刀大点就会发抖。干点有色金属还可以。

diy应该够用,一点点的吃

网友:
利器啊 羡慕

网友C:
下一步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床子轻了点。刚性不会好。吃刀大点就会发抖。干点有色金属还可以。

我试铣45号钢吃刀2毫米深还可以.

网友D:
这样可不好,呵呵

发现没有,现在老板涨价了,是变相涨价,他把钻夹头不作为标准配件了,要另外买,呵呵。
机床标准配件
1.工具盒
2.钻夹头
3.手柄
4.一套内六角扳手
5.说明书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f241b07b543ee.j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铣45号钢吃刀2毫米深还可以.

让它多吃几顿45#钢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一步的目标.

你都上cjm250了,估计怎么也要上个25V吧,否则这两口子可不太协调,原先我想上CJM250 + 25V,没米啊,再加上自己也就用来加工一些铝合金件,属于DIY这类,估计下面这两口子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吧,请大家评论一下。
1.老公: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7c011bbad061067970dbc6cd9983ddd.jhtml,体重75公斤
2.老婆: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0562d41e9bbe65b4b80f241b07b543ee.jhtml,体重60公斤
还算般配,呵呵

网友E:
左看右看,怎么越看越和diy爱好者2008 的东西一样呀
都taobao的机床专卖的货
不会是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没有,现在老板涨价了,是变相涨价,他把钻夹头不作为标准配件了,要另外买,呵呵。
机床标准配件
1.工具盒
2.索尼X503.手柄
4.一套内六角扳手
5.说明书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 ...

老板说前10位买他的床的钻夹头送,估计现在已是10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看右看,怎么越看越和diy爱好者2008 的东西一样呀
都taobao的机床专卖的货
不会是托吧

我和DIY.........都是跟机床专卖买的,同一个爹妈生的怎么不象,托不托别人有嘴让人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上cjm250了,估计怎么也要上个25V吧,否则这两口子可不太协调,原先我想上CJM250 + 25V,没米啊,再加上自己也就用来加工一些铝合金件,属于DIY这类,估计下面这两口子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吧,请大家评论一下。
...

我 认为3K3才和3K5般配.

网友F:
不赖,这个是什么牌子,是华科吗 怎么没有老鹰头LOGO

网友:
这个是中性包装的 没有HAWK的牌子 但是机器确实是华科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赖,这个是什么牌子,是华科吗 怎么没有老鹰头LOGO

是南京伟舜的

网友:
呵呵 也可以这么说吧  看外面的唛头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又一个外贸内销,国际市场疲软呀
怎么价不降
怎么配件如铣夹头、平口钳都不见了

网友:
不知taobao的机床专卖是否厂家直销人员还是。。。。。。。。

楼主:
3.最大面铣能力 50mm

我始终理解不了最大面铣能力 50mm
是什么含义?是不是面铣刀盘的最大直径不能超过50mm.我这样理解对吗?请给予指教

网友G:
建议买个35左右的就好了。。。

50的,,,,,哈哈哈。。。。。。

网友F:
南京伟舜和华科是不是一回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京伟舜和华科是不是一回事呀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lz买的时候是团吗?有什么送的
我也在观注他的25lv

网友:
华科是伟舜下面的工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买的时候是团吗?有什么送的
我也在观注他的25lv

不是团购,买他的机床的前10位买家送2件附件 油盘和钻夹 现在送不送你跟老板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买个35左右的就好了。。。

50的,,,,,哈哈哈。。。。。。

好的谢谢! ,我就买把35左右的面铣刀.

网友:
LZ能否告知此床Z轴的数显和实际的精度,另外Z轴的最小给进是多少mm。

楼主:
引用:
LZ能否告知此床Z轴的数显和实际的精度,另外Z轴的最小给进是多少mm。

Z轴的数显应该理解为显示主轴50MM内的移动指示,其精度为:给进后自动回位没有误差,手动回位有0.01至0.03MM的误差,Z轴的最小给进是0.1MM.注意数显只是显示主轴50MM内的位移如钻孔的深度,并不是显示Z轴整体的给进.

网友:
相当于就是多了个数显尺,还是分开用电池的

楼主:
我用铣床干的第一台事

我用铣床干的第一台事就是修理家里的小鸭洗衣机大皮带轮,第一次干的粗糙,请别见笑

小鸭停产了买不到配件了准备在磨环的地方铣两个方槽

小鸭停产了买不到配件了准备在磨环的地方铣两个方槽

准备在磨环的地方铣两个方槽

准备在磨环的地方铣两个方槽

铣好的两个方槽

铣好的两个方槽

锯一条宽10MM厚4MM的铝条

锯一条宽10MM厚4MM的铝条

将铝条一分为二

将铝条一分为二

将铝条分别塞到铣好的槽中

将铝条分别塞到铣好的槽中

装到滚筒轴上,洗衣机正常工作

装到滚筒轴上,洗衣机正常工作

网友:
这种铝条看着眼熟 是不是电气设备上面的接线板啊?

网友:
铝的也耐不了多久
搞键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