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还——有——谁——?能将V3改得比我狠……”的飞行时间的报告!

楼主(2008-12-12):
各位看贴的模友:您好!

       今天,将改装后的LAMA V3飞了一次,使用的电池是原配的800mAh的,但桨是副厂的厚桨(水平菜啊!原装桨早就打烂了)。以飞行在1.5米以上为计时高度,实际连续飞行时间为12分钟。

       因没有可做对比的原装V3,故发贴烦请您告诉我您的飞行时间,以便验证我的改装是否有效。

       谢谢您的关注,并期待您的回帖!

网友:
我觉得挺有效果的,我没改才飞11分钟而已。

楼主:
又飞了一块原配电池。

前一次计时高度必须在1.5米以上,现在以V3脚架不着地(地效)为标准又飞了一次。得到的飞行时间为17分钟。

网友:
我吹不动了。你玩吧。

网友A:
能有这样的结果最大得益于哪方面的改进呢?

网友:
最大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有这样的结果最大得益于哪方面的改进呢?

您好!
我估计得意于:
1、更换了3.7克的舵机。
2、机身能减重的地方都挖、剪掉。
3、平衡杆缩短减重。
4、将所有的接插件、舵机多余的连线统统拆除。
5、更换磁体也能减去不少重量,光是磁体,两个马达共减去4克,还没计算开马达散热孔挖去的重量。
6、重绕马达线圈也减去了一些(减的量比较少)。
以上是我改过的、能“减肥”的部位。
另:改过马达连续飞行后的温度估计在45度左右,发热量明显减少!

网友:
虽然你已经这么改装了,还是不要经常做这样的极限时间飞行吧,飞机折寿哦~

网友:
强大啊!估计无刷用800mAH也没法达到17分钟。

楼主:
[quo!!te]原帖由 上山植树 于 2008-12-12 21:04 发表
虽然你已经这么改装了,还是不要经常做这样的极限时间飞行吧,飞机折寿哦~
呵呵!似乎您的忧虑……
不太可能!理由:
马达的温度下降了——LAMA除了马达会坏还有什么会坏我真的想不出来了……
除非您飞上六楼这么高后关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quo!!te]原帖由 上山植树 于 2008-12-12 21:04 发表
虽然你已经这么改装了,还是不要经常做这样的极限时间飞行吧,飞机折寿哦~

呵呵!似乎您的忧虑… ...

17分钟的时间不可以作准~!因为那是利用地面高压气流的(像是气垫船的原理),可以节省很多动力~!

电池会坏,电池也不便宜的~!嘻嘻~!

还有我想知道你这样改对飞行性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B:
折腾的不错
工程量不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若不将平衡杆改变的话,除油门杆和马达的热量……有变化外,其他都一样……

网友:
你什么时候开始改0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不错
工程量不小

谢谢您的关心!
明白人说话就是喜欢说到点子上!
工程量咋说呢?若是有台钻的朋友就不会觉得工程量大了!不就钻几个窟窿眼吗,尚谈不上工程……
麻烦的是换12T齿、重饶马达线圈后的平衡和为了固定马达重新钻螺丝孔那才叫个麻烦哦……

网友D:
省电的关键我觉得是 2点。

1减肥了。越清越省力。。

2马达换强磁。。原装马达严重的扭力不足。扭力不足之后就是高热低效。现在纠正了。低热高效这个是最值得效仿的。但是不推荐这样的极限测试。因为飞到飞不动。飞机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是电池。。严重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电的关键我觉得是 2点。

1减肥了。越清越省力。。

2马达换强磁。。原装马达严重的扭力不足。扭力不足之后就是高热低效。现在纠正了。低热高效这个是最值得效仿的。但是不推荐这样的极限测试。因为飞到飞不动 ...

谢谢您的关心!
麻烦您根据我的情况判断一下,飞多少时间比较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