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通道怎么样给拉烟点火

楼主(2008-12-12):
需要什么特殊的电路吗?这中烟雾需要1.5V点火。接到通道上怎么弄?想改进我以前的笨方法

网友:
这个不懂 等高手来回答吧

网友:
我记得买这种烟雾器的同时有点火装置的,一个小遥控器,4节5号电池供电

网友:
那里能搞到啊???

网友A:
我是用 15克舵机的电路改的, 把电位器调到中点.
接电机的两头连接发烟管引出的两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 15克舵机的电路改的, 把电位器调到中点.
接电机的两头连接发烟管引出的两根线.

简单的办法,废物利用了。

网友:
哪里弄的?好东西!

网友:
淘宝上有的,5元一个30秒

网友:
用这个电子开关控制,可以用一个通道控制4只发烟。

网友B:
我刚做了个出来,你可以看看合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做了个出来,你可以看看合用不.43424

你 taobao 店的地址可以再发一次么, 多谢啦.

网友:
http://shop33467174.taobao.com/
淘宝价格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