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通信模式

楼主(2008-12-13):
          2.4G现在主要采用两种通讯模式,分类直接序列扩频(DSSS)和跳频扩频(FHSS)。     直接序列扩频是通过用高速伪随机序列直接与代表消息的信号相乘来实现扩频。由于高速伪随机序列的码元速率非常高,通常是信息速率的几十倍到上万倍,因此其带宽远大于原始信号带宽,从而扩展了发射信号的频谱。而在接收端用相同的扩频码序列与接收到的扩频信号相乘来实现解扩,把展宽的扩频信号还原成原始消息。
跳频系统是用伪随机序列控制频率合成器,使载波频率在很宽的频率范围上通过不断地跳变来实现扩频,所以称其为跳频。在跳频系统中,载波频率可以有几个、几十个甚至成千上万个频率,并要由伪随机序列进行选择和控制,不断跳变。
     DSSS通信模式是在开机在2.4G通信频段内选择一个没有被占用的频道,固定下来一直用这个频道。然后通伪随机序列的码相相乘得到一个通讯信号发射,由于扩频码是原信号的100倍或更高,接收机接收到信号要符合规则才能被解调处理,否则认为是白噪声。Spektrum的2.4G是属于这种模式。
     FHSS通信模式是在通信过程中通过伪随机码不断的更换发射频道,接收端也按照同样的规则在不断的更换接收频道做到同步。在整个2.4G频带中跳频速率越高、频道数越多抗干扰能力越强和受别人干扰的机率越小。Futaba和其它采用跳频规则2.4G属于这种模式。

网友:
2.4G应该是以后的主流,只是接收机价格较贵,看以后如何普及了

网友:
2.4接收机接收机不贵了, futaba的除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种好?

跳频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频的好

理论上是跳频的好,只要跳频的频道数目足够多,跳频的速率足够快,再加上跳频前的自动信道清理,跳频模式就不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C:
我问过我们公司的射频专家,他们说是DSSS的好。但是DSSS多用于短距离的无线传输,FHSS多用于长距离传输。Corona的V2版本号称是DSSS的,但是尚未有人用频谱仪看过。

网友D:
肯定是扩频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扩频的好

呵呵FHSS和DSSS都是扩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2.4G现在主要采用两种通讯模式,分类直接序列扩频(DSSS)和跳频扩频(FHSS)。     直接序列扩频是通过用高速伪随机序列直接与代表消息的信号相乘来实现扩频。由于高速伪随机序列的码元速率非常高,通常是 ...

楼主很专业哦,学习了!

网友E:
有没有那位实际测试比较过Spektrum2.4G和Futaba2.4G,用事实说话!

网友:
言之有理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那位实际测试比较过Spektrum2.4G和Futaba2.4G,用事实说话!

让事实说话!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发言,让我们多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F:
固朗的那套是什么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固朗的那套是什么的呢?

应该是FHSS,目前只有Corona的V2声称是DSSS,但是在下深表怀疑。看来我要联系一下厂家,拿一套过来,用频谱仪和信号源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FHSS,目前只有Corona的V2声称是DSSS,但是在下深表怀疑。看来我要联系一下厂家,拿一套过来,用频谱仪和信号源测试一下。

greenbay 看来也是射频这方面的专家,该有的设备都有了,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分析2.4G控是FHSS的还是DSSS的,只要拆开发射机或者接收机看里面2.4G的射频芯片是哪个公司哪个型号的就可以分析出是用FHSS的还DSS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reenbay 看来也是射频这方面的专家,该有的设备都有了,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分析2.4G控是FHSS的还是DSSS的,只要拆开发射机或者接收机看里面2.4G的射频芯片是哪个公司哪个型号的就可以分析出是用FHSS的还DSSS的。 ...

别这样说,我是搞数字电路的,射频的东西我只是人云亦云而已。只是我周围的同事都是做射频的多。
无论是用频谱仪测还是拆开看芯片,我们都要弄到一套现成的设备才知道啊。

楼主(2009-04-19):
Spektrum 2.4G的射频芯片是用的cypress的CY6936,是DSSS模式的。不知TI的CC2500是FHSS模式还是DSSS模式的?从TI的资料上只看到支持FSK、GFSK和MSK调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Spektrum 2.4G的射频芯片是用的cypress的CY6936,是DSSS模式的。不知TI的CC2500是FHSS模式还是DSSS模式的?从TI的资料上只看到支持FSK、GFSK和MSK调制。
CC2500不支持DSSS,CC2520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问过我们公司的射频专家,他们说是DSSS的好。但是DSSS多用于短距离的无线传输,FHSS多用于长距离传输。Corona的V2版本号称是DSSS的,但是尚未有人用频谱仪看过。

是你不肯看。。。我都说拿来扫频仪看一下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Spektrum 2.4G的射频芯片是用的cypress的CY6936,是DSSS模式的。不知TI的CC2500是FHSS模式还是DSSS模式的?从TI的资料上只看到支持FSK、GFSK和MSK调制。

问过一个搞射频的,人家说,你爱用什么模式都可以,那个看你自己软件,2500只提供射频模组,具体用dsss还是什么要看你软件如何实现

网友:
问cjmyr一下,所谓的DSSS和FHSS是不是可以在硬件电路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只是修改软件就可以做到DSSS或是FHSS?

网友:
我看了一下说明文档,也问了一下搞这个的,据说是这样,当然也有片内集成了这个逻辑部分的比如cc2520

网友:
你肯定Corona的就是DSSS的?因为我感觉他们的东西都很悬乎,所以有此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