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500 ESP Combo 高級套裝版 !请前辈们指教!谢谢

楼主(2008-12-13):
我想买个T-REX 500 ESP Combo 高級套裝版 但是不知道这个飞机怎么样!有没有玩过的啊 请前辈们指教!在这里先谢谢前辈们!

网友:
新机应该没人玩过..

网友:
我也准备败一台,全升级超漂亮!就是不舍得炸!

网友:
我等到 货源充足 价格稳定 的时候一定弄一个
我的理解是 这个是已经升级的不能在升级的500
性能应该是没的说

楼主:
等我买了 我只玩悬停 ! 哈哈!!!!!!

网友:
500算是比较成熟的机型了,建以上。
高手上ESP
一般选手普通的碳纤版就够了,亚拓的电子件也不都好,如陀螺仪

网友:
500也出ESP啦?

网友:
我的亚拓500CF已经升级为ESP,确实很爽,但是我建议新手不要上,炸鸡成本高了,还是考虑先上450吧!

网友:
上把~~~这飞机~~绝对没问题了!!我现在只有CF版~都觉得不错了~

网友:
我买了一台自己飞,明天上空,哈哈,真是漂亮啊,不过到现在还不会上图啊,真是可惜

网友A:
关键是YT定位是中低端性价比优势品牌,所以不如CF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YT定位是中低端性价比优势品牌,所以不如CF好了。

怀疑你连500esp是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YT定位是中低端性价比优势品牌,所以不如CF好了。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先搞明白什么是ESP再说好不好

网友:
我的意思是YT属于靠性价比取胜的品牌CF足以,买ESP还不如添钱买高端的品牌

网友:
ESP超漂亮,ESP比CF大约贵1k,但光3个510就值750,ESP全金属,全碳纤,所以超值

网友:
如果新手要拿来炸的话GF足诶~

网友:
台湾新年还搞活动,500esp送个2600MAH的原装电,超级无敌高性价比,可惜大陆的不受惠

网友:
目前500里面属亚拓500综合效果比较好,耐摔度比别的高。性能也不错,就是太重。特别是那块电池,能砸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