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装配图上螺纹公差配合为6H/6g是什么意思,怎样才能保证精度?

楼主(2008-12-13):
请问各位工程师大哥!
    在装配图上螺纹公差配合为M6-6H/6g是什么意思,怎样才能保证精度?如果是加工内螺纹时,那该钻多大的孔才能达到要求。如果是加工螺杆时,那外径该为多大呢?请各位提点,提点。还有就是在那里可以查到这些数据!

网友A:
你好,看看我在这贴的回复也许队你有帮助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1543&extra=page%3D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看看我在这贴的回复也许队你有帮助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1543&extra=page%3D16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工程师大哥!
    在装配图上螺纹公差配合为M6-6H/6g是什么意思,怎样才能保证精度?如果是加工内螺纹时,那该钻多大的孔才能达到要求。如果是加工螺杆时,那外径该为多大呢?请各位提点,提点。还有就是在 ...

也许上图直观些吧:

注:1.大量生产的精制紧固件螺纹,推荐采用上图带方框的公差带!
     2.优先选用黑体字公差带,括号内的公差带尽可能的不选用!
我们通常买到的一般都是带方框的公差带螺纹!

网友:
在上张螺纹在图纸上的标示

网友:
谢了,好说法。

楼主:
太感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