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控失控了

楼主(2008-12-13):
刚买了一架EPO AT6,配我的ESKY 0404控和ESKY 6通道接收机,XXD 30A ,2212 1400KV,ESKY 9克
舵机
装好后发现 拉升降舵 无刷
电机
就转动;加油门时,副翼又偏转。
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A:
无刷接到升降舵的通道去了~~~~~~~~`` 换下通道就好!

楼主:
电调我是接第三通道,应该没错

网友B:
接收通道接错了。

网友C:
看样子是接错通道了

网友C: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4182&extra=&page=1
看看这个帖子 对照下看

楼主:
好像又没事了,原来我是用方向舵和升降舵的操作的,现在改用副翼和升降了,但刚才我是把副翼舵机插到方向舵机的插座上。(这样我用得习惯,因为用方向舵转弯也是要拉升降的) 现在插回副翼插座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