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c可以控LAMA么?怎么设置?

楼主(2008-12-13):
小弟买了一台二手LAMA空机。没说明书,手头只有天地飞6C,要怎么设置控,求教!

网友A:
完全可以:
右下脚有一排小开关,一共是十个,我不打字母了,约定说从左边开始:
第一个向上,第二第三个向下,第四个向上,第五第六个向下,第七向上,第八第九第十个向下,你试试,要是不对也就是标有数字1,2,3,4,6的是舵机和油门方向不对,调一下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右下脚有一排小开关,一共是十个,我不打字母了,约定说从左边开始:
第一个向上,第二第三个向下,第四个向上,第五第六个向下,第七向上,第八第九第十个向下,你试试,要是不对也就是标有数字1,2,3,4,6的是舵机和 ...

左边第一个向上?和玩模拟器一样是么?

网友A:
什么玩模拟器一样? 你按我说的设置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玩模拟器一样? 你按我说的设置试试就知道了

我是说我用T6C玩模拟器是这样打开按钮的,我以为这个只是在模拟器和真机之间进行调整的开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左边第一个向上?和玩模拟器一样是么?

很多控玩模拟器时要转成传统十字盘(90),LAMA、004也都是90度十字盘,所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控玩模拟器时要转成传统十字盘(90),LAMA、004也都是90度十字盘,所以是一样的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