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完美的2.4G升级

楼主(2008-12-13):
呵呵,发射机外面一根线也没有!!!注意最后一张图,这是可以使用的状态,不用再安装什么天线了~~~高兴~~~

网友:
楼主是在模块内焊接了同轴线(俗称馈线)吧,建议您把原有的SMA接头去掉,效果会更加好。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照的有点虚了 手机照的吧

网友:
高频头也拨不下来了吧

我以前早就发过9xii完美改造的图,老外做的

网友:
能不能发点改造图阿????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啊

网友:
请问改造了什么????没看到你改造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