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ama十字盘控制原理

楼主(2008-12-13):
最近,自己的两台lama老是调整不好,分析了一下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先发自己的分析的原理图
一下各图皆为顶视。

如此,如果要有正确的舵位反应,十字盘应该是这样的,
实际上,大多数的单桨4通小电直都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lama是上图的样子呢?是不是还要考虑a轴的因素?
或者前进方向和副翼方向应该有混控关系,而国内的lama在山寨的时候给省略了?这都是一个菜鸟的大胆猜测。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兄弟LAMA因为有A轴45度的平衡锤,所以斜盘也转了45度,作用是自动保持机身成水平状态.

如果把平衡锤和A桨成90度, 那斜盘也要转成正的才行,这就是单桨4通小电直的样子,但是没有
了自动水平功能,打了左杆,它将维持向左状态,打了右杆,它将维持向右状态,
前后动作也是如此。要制止继续滑行,需要立刻反向修正,将机体姿态摆正。

所以看起来简单的平衡锤起的作用,就是单桨机那个昂贵的红外平衡仪,

网友:
另外,更详细的可以参考:我的电直之路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自己的两台lama老是调整不好,分析了一下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先发自己的分析的原理图
一下各图皆为顶视。

如此,如果要有正确的舵位反应,十字盘应该是这样的,
实际上,大多数的单桨 ...

查一下平衡杆是不是弯了?有没有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平衡杆是不是弯了?有没有双桨?

拉马之王闪亮登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平衡杆是不是弯了?有没有双桨?

LAMA之王来拉! 顶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LAMA因为有A轴45度的平衡锤,所以斜盘也转了45度,作用是自动保持机身成水平状态.

如果把平衡锤和A桨成90度, 那斜盘也要转成正的才行,这就是单桨4通小电直的样子,但是没有
了自动水平功能,打了左杆,它将维持 ...

谢谢了,太谢谢了,请问向我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调整啊,好像a轴不起作用了,一打舵就按第二张图的方向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平衡杆是不是弯了?有没有双桨?

平衡杆没弯,也没有双桨

网友:
首先舵机要安装的牢靠:
原厂舵机简单的塞在那里,外面用装饰贴挡,时间长了容易松动,
可以在舵机和机架的接合处,塞一片合适的塑料片紧固。
然后把舵机的连杆装到反面:
借个图说话,原厂舵机连杆的装法,打舵时斜盘会随着轴旋转一定角度,
降低了控制精度,装到反面后拉得更紧了,有很大的改善。
最后倾斜盘必须重新调节水平,
在飞机加电后,舵机会保持回中,调整舵机连杆的长度,前后左右都要看。

网友:
顶!再问下平衡杆怎么调啊?那个连杆长度怎么调啊?

网友A:
平衡杆连杆长度调到2.36CM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杆连杆长度调到2.36CM即可

新版的可能是2.25mm,看版本了

网友:
换成金属件后这个长度有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