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段45号钢棒,车后发现光洁度很差!

楼主(2008-12-13):
网上查了下,说调质后就好了,但是家里怎么调呢?

楼主:
用铝棒车的效果就好多了!

网友:
刀没有磨好     主轴转速再高一点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这是刀尖蹦掉或同时伴有积屑瘤的结果,老的刀尖不蹦,车铝应该比第二张好,和材料没关系

楼主:
转速已经够高了,1600都试过,只是好一点,但还是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进刀速度0.045mm/z
用的车刀是机夹车刀,不用我磨!
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可能是车床振动、没调平等因素引起的!

网友:
刃在中心吗,校正下,

网友:
刀不行,切削量小都有可能

网友:
看上去因该是刀装高了~

网友:
0.045太慢了吧。。。。。。

换成0.1左右试试。。。

到可以大致在中心,,,,
略高为好。。。。

网友:
怎么有点我那时候没磨好刀尖时车的,疤手的
你用的什么刀片?

网友:
好像有点粘刀的感觉
试一下速度减低点,加冷却液

网友:
提高光洁度把握三点:1、磨好刀。2、调好刀。3、选好速度。

网友:
再和你说个损招

把刀磨成R的,略高中心,大走刀量,,,看你还能车成这样。。。
小心闷车哦,,,,,

哈哈

网友:
那不赶亮了吗

网友:
呵呵 光与速度和进刀量有关 加切削液效果更好

网友:
磨刀也是关键,看你的吕,车的也不怎么样

看看45号钢

看看45号钢

网友:
手艺的事。

网友:
机夹刀也得磨  而且你也没装到中心上

网友A:
准备2把刀,刃宽的粗车,刃尖的小进给精车,(最好用钨钢刀)加冷却液自动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2把刀,刃宽的粗车,刃尖的小进给精车,(最好用钨钢刀)加冷却液自动走刀。

一种刀形准备2把刀或更多是好注意,但钨钢刀加冷却液会出现裂纹甚至碎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