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手上几个电池的内阻测试(最新增加花牌2200,20C,11.1V)

楼主(2008-12-13):
前几天买了特价花牌11.1V,1000mah,标称15C的电池,结果发现内阻有问题,一加电电压很快跌到3.5V,最后在内阻测试仪上得到证实内阻52.9毫欧,卖家已经调换(还没拿到手)。索性把手上的电池都测下。

1、传奇7.4V,1000mah,标称20C

实测内阻:33.7毫欧
这个离20C相差较远吧,这是2S的,还少一节电的内阻。

楼主:
2、传奇11.1V,1000mah,标称10C。

实测内阻:18.7毫欧
还不错,这个值应该大于他标称的10C。

楼主:
3、已经换掉的花牌11.1V,1000mah, 标称15C

实测内阻:52.9毫欧,

后面有两块ESKY的1800mah,11.1V,标称20C,是ESKY 013机器配的,
测试内阻一个是22.8毫欧一个是23.2毫欧,当时没有照相只记录了数据,供大家参考。

个人认为买电池,看运气了,标称只能信一半,另一半靠RP。

网友:
这个测试不错 看来还真要拼下rp了

网友:
顶,我们自己没有测试的仪器,我建议大家买电池的时候要求各商家提供电池测试的录象或者图片.当然每一批的电池都会不一样.也就是说一批电池应该提供一次测量的结果!

网友A:
以前玩油机,大家都说电动的便宜,现在上电的了,才知道电的是一口一口的吸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玩油机,大家都说电动的便宜,现在上电的了,才知道电的是一口一口的吸血~!

玩...就都是烧钱哈哈

楼主:
4、上次去调换的花牌1000mah,11.1V,15C标称回来了,结果更郁闷,看图吧:

实测内阻:81.9毫欧
比上次去换那个52.9毫欧还离谱,邮费还是自己出(这里只有顺丰发电池,邮费都去了20)。电池这东西出厂都要检验的,估计不合格的舍不得扔掉,就流出来特价了。59元花牌也不算便宜啊,加两次运费,12+20,供91元一个。还没换到好的。

网友:
下次买电池要带个测试仪去

网友:
看来特价还是不能要啊

网友:
很有意义的贴,期待其他电池的测试

网友:
。。。我也买的特价1000 15c的花牌 感觉很差 没有力气

楼主:
看来今天犯冲啊,充了电放到衣服口袋里 就出去了,忘了测试时加的接头还在电池上,两个触点都是裸露的。结果碰到钥匙上短路,大肚。玩飞机正高兴时闻到一股烂苹果味,接着就觉得衣服热热的。大家记住呀,烂苹果味就是信号。这下了结了,这块电池再也不用找商家换了。。。损失截止于91元。另外一想还好内阻高啊,要是低的话是不是短路更剧烈。

网友:
小心啊 ~~我用X6同时充2个3S是,先把电池接上转接板了,没想到两个输入香蕉头一悠晃,碰一块了,火星四溅,损失转接板一块...

楼主:
已经定了一条花牌2200mah,11.1V,20C标称,超低内阻版(标称单体内阻小于3毫欧)。还在路上,明后天到,等待测试。

网友:
没仪器怎么测啊?

楼主:
5.花牌2200,11.1V ,20C标称
实测内阻:7.9毫欧,这个结果很不错,应该是RP不错找到个极品。

网友:
最好也测测大白兔20C、25C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