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接反,,求救~~~~~~~

楼主(2008-12-14):
在试电路时不小心把
电池
接反 (已测试电池,无输出电压)
其他的零件会一起短路吗, 请大家告知, 谢谢~~~~~~~
舵机
,电调,马达,接受器。

网友A:
一般来说电调也有可能会挂

网友B:
我接反过 电调永久性烧了 主要是主芯片报废和几颗MOS管

网友C:
接反的话,一般电调没了

网友D:
一般电调回立即挂....
你拿新电池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E:
什么电池这么不经折磨.电池都挂了,

网友F:
我也反接过,电调会冒一下烟。

网友G:
冒烟估计是烧了Mos管

网友H:
我的就是挂完了!!!

网友I:
我的电调冒烟了,换几个MOS管应该还可以用的

网友:
接反烧过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