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770T 和3500G的问题 急死人啊!请高手支招

楼主(2008-12-14):
设备

遥控:6exhp+146ip
飞机:yt 450se v2
锁尾套装:jr770t+3500g
刚入收的一个飞机,成色至少95新,飞机还是比较稳定的

机况描述
1、中立点 我是这么调整的:
把飞机通电 摇臂垂直装进去,然后调整舵机安装支架,让尾浆成大约10度左右的夹角。
2、主轴轴承的轻微虚位,十字盘的球头与外盘有轻微虚位, 这些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设置
常规油门 0 40 65 88 100
常规螺距 -4 2.5 5.5 7.5 9
常规感度 50%(我的控的感度可设置范围了,-100---100%)
飞机在悬停状态下或者猛推油门,飞机有明显追尾。

3D油门 96 93 90 93 96
3D螺距 (忘记了 反正是老手设置的,应该是正确设置)
3D感度 35%(我的控的感度可设置范围了,-100---100%)
飞机在做弹簧运动的时候明显有轻微追尾

1、听说还有个什么rodd r/l 要设置成150%(好像我的控没这个项)
2、D'R 设置全是100%
3、 epa 全是100
4、舵机摇臂的长度我选择内孔,8MM长,应该是合理的范围。

郁闷原因:
我靠 我那所谓的顶级锁尾套装啊! 感度都这份上了还有这种现象,看到很多高手都是不错!可能
我的某些设置没搞好吧,请高手指导啊!

网友A:
770T这部分的设置很关键:
1、听说还有个什么rodd r/l 要设置成150%(好像我的控没这个项) :在舵机行程那个菜单里找。
2、D'R 设置全是100%: 应该是设置成50%
3、 epa 全是100
4、舵机摇臂的长度我选择内孔,8MM长,应该是合理的范围。

在这个基础上调整合适的感度:
1、锁尾不够-》加感度;
2、悬停或者高速航线抖尾-》减感度。

我是用770t+8900飞500和600N,调试需要5到10个起落,调不好问题多多,调好效果远远超过4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0T这部分的设置很关键:
1、听说还有个什么rodd r/l 要设置成150%(好像我的控没这个项) :在舵机行程那个菜单里找。
2、D'R 设置全是100%: 应该是设置成50%
3、 epa 全是100
4、舵机摇臂的长度我选择内孔, ...

朋友 感谢你,我试试看看

楼主:
dr 是设置舵量的 和感度应该扯不上关系吧

网友:
过几天我把9X2+770T+3500G+JR电直的设置参数发上来~~~

楼主:
windheli 请你说说把rodd r/l 设置成150%,D'R 设置成50%的原理和理由吗?

我看这都是调舵量和行程的! 好像和感度扯不上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