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直里面最小级别的是多大的?

楼主(2008-12-14):
想入手一个油的耍刷,但是又不想耍大机,,想请问下各位老鸟,油直里面的级别是怎么分的?最小的是哪个级别?谢谢

楼主:
12级是不是相当于450大小?

楼主:
有资料可以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A:
12级的好像不多了 现在都升级成15级的了 我有一台黑鹰GP500金属碳纤版的 就是15级的发动机

网友B:
那个动力实在不行。。还不如电的。。可以搞个30的配45的引擎,不算太大。。。

网友C:
有美国的那种08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