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YF玩XTR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14):
  本人06年购买的一套USB接口XTR(版本是5.01.0),用FUTABA 4YF玩过一段时间。
    前段时间由于较忙,就有好长时间没玩了,软件被我卸载了、相关设置也删除了。这两天又想装上玩,但软件安装后,接好USB接口(一插入USB系统即找到“人体学输入设备”并自动安装了驱动并提示可用)和遥控器,并打开控的电源开关,可动遥控器没反映,还一直提醒我“打开遥控器的电源开关”,反复开关、检查接头、并在多台电脑上试均如此,不知何故?
    我好像记得以前安装是要在电脑“控制面板-系统设置-硬件”里设置一下什么,可这两天在网上各论坛搜索了很久,都没找到,故此请各位DX赐教,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连接线坏了
那根线的接头老是爱断
你换根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连接线坏了
那根线的接头老是爱断
你换根线试试

我换过接头的了,再试也还是不行!

楼主:
继续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