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锁尾问题。

楼主(2008-12-14):
今天飞450,陀螺仪好像锁不住尾,飞机起来后向左自转,感度越大转越快,稍微调小感度就开始左右晃。
舵机的中立点重新调整后仍然如此,控上的RUDD Travel Adjust 调整到了25%的时候尾舵机连杆才不会打舵的时候弯曲 ,未调整的时候(100%)情况下每次打舵推到头舵机到尾推的连杆就会顶的弯曲而且舵机还会响。
现在的状态是,打尾舵之后摇杆自动回中尾舵也跟着自动回中,只能把控上摇杆下的微调向右几乎打到头才能锁尾。
请高手指教应该如何调整。我是实在弄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A:
请考虑陀螺仪  正反  (陀螺仪好像锁不住尾,飞机起来后向左自转,感度越大转越快)
再考虑中立点设置  (只能把控上摇杆下的微调向右几乎打到头才能锁尾)
再再考虑感度    (稍微调小感度就开始左右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考虑陀螺仪  正反  (陀螺仪好像锁不住尾,飞机起来后向左自转,感度越大转越快)
再考虑中立点设置  (只能把控上摇杆下的微调向右几乎打到头才能锁尾)
再再考虑感度    (稍微调小感度就开始左右晃。)

弱弱的问一下陀螺仪反向怎么设置啊?
另外这飞机之前飞还没事,但是飞了两次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在陀螺仪面板上有个拨动开关的,两边拨动就是两个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状态是,打尾舵之后摇杆自动回中尾舵也跟着自动回中,只能把控上摇杆下的微调向右几乎打到头才能锁尾。”
看上去应该是没有开启陀螺仪锁尾。锁尾后应该是摇杆回中尾舵不回中。检查下你控上陀螺仪的设置先

网友:
如果之前好,现在不好。是不是陀螺仪有问题,或连线有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就很奇怪,每次自己调不好,然后拿去店里请人帮忙调,之后我试飞就好了,等我回了家,又不行了……
这是啥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考虑陀螺仪  正反  (陀螺仪好像锁不住尾,飞机起来后向左自转,感度越大转越快)
再考虑中立点设置  (只能把控上摇杆下的微调向右几乎打到头才能锁尾)
再再考虑感度    (稍微调小感度就开始左右晃。)

也有可能不是陀螺仪的反向问题。如果尾桨的变矩行程太大,有可能造成螺距越大,尾桨效率越低,反而越锁不住尾。

楼主会不会是尾舵机舵臂的长度太长了?试试看把连杆往里面移一个孔位。舵臂长度长,变矩速度变快,需要的陀螺仪感度相应下降,变矩行程变大,似乎符合楼主描述的症状。

楼主:
我用的尾舵机都紧贴尾管座了……这还觉得不够长呢,呵呵。
看来确实需要换个尾舵机了。DS520太大了。

网友C:
呵呵,有那么难调吗,
我新手用KDS800+9G辉胜,独自一个人飞。
调调几次就行了,
如果飞机没什么硬件问题,
觉得只要把螺距调好,感度,正反方向,延时,
其它没什么大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那么难调吗,
我新手用KDS800+9G辉胜,独自一个人飞。
调调几次就行了,
如果飞机没什么硬件问题,
觉得只要把螺距调好,感度,正反方向,延时,
其它没什么大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那么难调吗,
我新手用KDS800+9G辉胜,独自一个人飞。
调调几次就行了,
如果飞机没什么硬件问题,
觉得只要把螺距调好,感度,正反方向,延时,
其它没什么大问题啦!

具体要看哪个飞机了。设计和做工不好的,确实难调的。

网友D:
估计这个和飞机的首尾配重 / 左右配重的不均有关...
皮带打滑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这个和飞机的首尾配重 / 左右配重的不均有关...
皮带打滑也有可能

皮带没有打滑,但是你说道德配重问题有这个可能。

网友:
上山植树兄,
我觉得想调好机,
最重要是多动手,多在论坛里搜搜老帖子。

呵,我入直机也才两个月吧,
虽然飞不好,但我的机子还是给我调好了。

网友C:
看过你的视频,好像你还用那个练习架子,
拆了吧。大胆点,会有新的发现的。

网友D:
植树兄弟,
据我看, 你的飞机和我的基本一样,
都是固朗的,

我也才换的金属件,
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陀螺问题,
苦恼了好几天, 查了很多资料,

其实坛子里很多方法都无济于事,
我最后是全机调整虚位后, 换了个面积稍大的尾桨,
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植树兄弟,
据我看, 你的飞机和我的基本一样,
都是固朗的,

我也才换的金属件,
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陀螺问题,
苦恼了好几天, 查了很多资料,

其实坛子里很多方法都无济于事,
我最后是全机调整虚位后, 换了个面 ...

有人说固朗自己设计的尾巴是所有直升机里面最烂的(其他部分都是抄YT的,呵呵)。也许换个WING的尾巴会好很多。

网友:
尾中联\尾推,
确实不理想

一定要改进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你的视频,好像你还用那个练习架子,
拆了吧。大胆点,会有新的发现的。

我现在飞450已经不再使用训练架了,我只有004的悬停录像,在4通小飞机版块可以看到。
平心而论,我觉得450S飞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没飞过好的飞机,我觉得这个就还不错,呵呵。
只是我对电子方面实在是不懂,虽然看了些帖子,但是自己还是觉得弄起来费劲。
我只好再学习电子调试方面的知识了。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植树兄弟,
据我看, 你的飞机和我的基本一样,
都是固朗的,

我也才换的金属件,
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陀螺问题,
苦恼了好几天, 查了很多资料,

其实坛子里很多方法都无济于事,
我最后是全机调整虚位后, 换了个面 ...

我没有说清楚,对不起,其实这个锁尾问题不是我的GL450S发生的,450S目前的问题还是突然丧失动力。因为天气原因和我现在飞小飞机的原因一直没有再调试解决。
我提问的这个锁尾问题是我自己装的非奈用YTRCE600+DS520套装。感觉尾舵机有点大了,而且尾推连杆也太长了。呵呵。
现在我的450S用的KDS-800,觉得还不错,我飞足够了,另外我的SJM180也是用KDS-800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使用原配的GM700?

网友D:
没有GM700
我买回来就是KDS-800

后来发现飘的明显
就换了401 + D591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GM700
我买回来就是KDS-800

后来发现飘的明显
就换了401 + D591舵了

一直没舍得买401,再飞450估计要等开春了,平时就拿004和180解馋了。

网友:
如果有米,建议换个数码尾舵机,好点的陀螺仪

我昨日换了S3154(+GY401),锁尾牢牢的,爽飞

从此不用再考虑delay,放心高飞。。。2009。。。

楼主:
我祝大家2009都有米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