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問 - "A123 Li-Fe" 電池

楼主(2008-12-14):
請問 "A123 Li-Fe" 電池是否比鋰眾合物電池安全?
和 "A123 Li-Fe" 電池唔會爆?

放在遙控飛機上可以嗎?

网友A:
1,是比聚合物的安全
2,比较爆
3,可以用于遥控飞机上
但是,比较爆的LI-FE也比较贵
致命的是它真的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比聚合物的安全
2,比较爆
3,可以用于遥控飞机上
但是,比较爆的LI-FE也比较贵
致命的是它真的很重。。。。

謝謝...
請問 "A123 Li-fe" 電是否不會像鋰聚合物電池一般會爆炸?

网友:
一般不会爆炸,除非短路

正综的A123 ,160元/节左右

网友(2009-02-06):
国内正宗的不多大多数是旧的,

网友:
二手的市场还行的.

网友:
a123买二手的还是不错的,价格便宜,性能有保证,因为a123的使用寿命长很多的,不怕过放过充,不过偏重,要用在大机上才行

网友:
A123不会爆炸,也没有LiPo暴力,比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