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GL450与猎鹰组装问题

楼主(2008-12-14):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前个星期买了台艾特猎鹰飞机,但是用了之后才发觉这样的机子差得很,配件贵得要死!今天我上网看中了GL450S的空机,所以我想到把我猎鹰上的电子设备全部都移植到GL450上,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因为猎鹰刚买不久,又不想浪费,现在手头也有点紧,所以想买450的空机,把猎鹰上的马达,电调,
陀螺仪
,驼机,接收,遥控,
电池
,这些装上450的机子,我想问问老鸟们这样看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还要进行哪些调试呢?驼机大小是不是一样的?马达大小是否一样?装配好了要进行怎样的调试??请老鸟们教教我吧!我这边这个地方没人玩直升机,找不到老鸟!入魔了,无药可救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猎鹰炸机了!炸过之后就没玩他了,配件贵得离谱不想再修了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沙发~~~~~

网友B:
当然没问题啦!不过你不会调机就有问题了,你把你的名字:我爱艾特。改了更没问题!你如果不会调机可以把你现机上的的你所说的电子配件拆下,加控一起带给卖你GL450的SJ。他一定很乐意帮你的。这不就没问题啦!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努力吸收····以后大家都是固友了

网友C:
如果您DIY能力强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飞过猎鹰 觉得很稳定的JJ 配件有点贵到是真的

网友E:
我用过艾特的 Hughes 300
发现猎鹰有很多共同之处,
除了CCPM
那个马达用在GL450s上, 可能转速低了
其它的, 舵机,电调,陀螺,电池等都可以搬
建议尾舵换数码的
改GL后, 你要学调CCPM,
没问题, 网上有很多学习资料
如果悟性高, 没人帮也能自己通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从艾特到固朗
关键要努力

网友E:
补充一句,
艾特的充电器其实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