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C油门设定及电池问题

楼主(2008-12-14):
新机装好,
电机
,电调,
电池
都是原装的.练习悬停,才几下青蛙跳就发现没电了,用手摸了下电池比较热,电池已经2次冲放了都是这样,使用时间很短.
电池的充电正常,差不多冲到2000左右.传动部分也都顺畅.
油门曲线5点设定分别是0\40\68\85\100
用同样设定的原装YT450GF飞了一组电,时间明显长多了.电池仅仅稍稍有些温.
不知是否油门曲线设定有问题,还是其他方面有问题.

网友A:
换个电调试一下,其实不是电池没有电,是电调问题。我的GL原配电调同样故障,换了个好盈电调就好了。

楼主:
电池的确没电了,到3.7V左右.充电可以充进近20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