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能不能当角磨机用?

楼主(2008-12-14):
能不能用个大螺丝固定住角磨机用的砂轮片,再装的手电钻上,当角磨机用,这样会不会损坏手电钻?(不考虑砂轮片破碎飞出的危险 )

网友:
一个高转一个低转效果不同,用用还是可以地,长用不行。

网友:
估计用不了把,,,,,,,
砂轮机多大的动力,手Q钻多大的动力,,,,,,

枪钻还是用磨头比较好点。。。。
当然和专用的磨头又没法比了,,,,,

网友A:
不怕死怎么用都可以~ 你是没经历过在转的时候钻夹头掉下来的事吧

网友:
试过:二个问题,1,电钻砂轮片垂直安装手用不上劲。2,电钻转速力量不夠,磨不动。所以放弃

网友:
哦哦~~原来如此~~~

网友:
一个二手的角磨机才几十元钱,何必为难手电钻呢?

网友:
该可以的
我就用个螺钉固定切割片固定在桌面台钳上当砂轮及用
不过超危险
开机呜呜响,叫家人跑老远,自己躲一边手伸老长,磨菜刀,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怕死怎么用都可以~ 你是没经历过在转的时候钻夹头掉下来的事吧

一个角磨就一百多元,何必这样玩命

网友:
找身上好的排爆服穿上,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怕什么。

楼主:
谢谢了,还是好人多呀 我知道咋弄了,还是弄个角磨机吧。

网友:
呵呵 今天我刚这样干过

呵呵 今天我刚这样干过 实在没办法 没有角磨机,硬是把所有焊点切开了,
更可怕的是角磨片孔大,紧固螺丝钉细。想想都有点后怕。  :funk: :funk:

楼主: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
 我这样干过,因为当时没有角磨机,想把一根冲击钻头切断。捡了别人用过的切割片和一根螺丝装上,虽然比较费力,但总算解决了问题,哈哈

楼主:
手电钻的电机是不是不适合磨东西用呀?容易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