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天九控玩极品飞车...

楼主(2008-12-14):
怎么搞哇???高人支招~~~

网友A:
你也真会玩   我这买天九都下不了决心,还是决定买天8,你到用来玩极品

网友B:
偶也等有人搞出来!

网友C:
下载PPJOY插件,安装后会在你电脑里生成一个手柄控制器,然后再用EZFLY或者PPJOY破解插件接收遥控器信号,你就会在极品的控制选项里可以选择遥控器控制了。没有问题的,我经常用来飞微软飞行模拟的

网友B:
讲详细点?

楼主:
顶~~~细细道来的说~~~我用的不是音频线.是REFLEX 飞行模拟器带的USB的那个...花了六十大米....这个线X上硬件里咋不出像原来那个游戏控制柄样的东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