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气焊铝板时怎样保持铝板的硬度呢?

楼主(2008-12-15):
用气焊焊接1MM的铝板,焊好铝板.冷却后发现板的硬度变软好多.请问各位用气焊焊铝板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持或者恢复板原有的硬度呢???

网友:
用氩弧焊

楼主:
 我是说用气焊哦

网友:
气焊铝要专门的铝焊粉,用水调成糊状,薄铝板不大好焊,变形也挺严重的。

网友:
刚刚焊完趁着高温用冷水浇它就会变硬了

楼主:
先不说好不好焊,现在主要是想解决板变软的问题
冷水浇恐怕也不行吧,我实验过.用炉子加热(炉子可以化铝).然后淬火.也一样的阳萎啊,不知道是不是还不够热?太热了遇水可不妙哦

网友:
要用交流氩弧焊.

网友:
我用气焊焊接铝板时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是没有什么办法,请楼下正解。

网友:
不能用淬火的方法,铝是冷作变硬,加热退火的。

楼主:
我都放N天了,还是一样的阳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焊下来的铝是软的,过2~3个小时以后自然会恢复到原来的硬度.

这叫铝的时效处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转教材教的)

     是吗,还真没有发现。

楼主:
铝合金加热后放置一段时间会恢复原来的硬度,但铝板就不行
有没有哪位高手指点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