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基本操作技术

楼主(2008-12-15):
(1)------前言

遥控帆船模型基本操纵技术
帆船模型初学者,要有一段时间的航行练习,以掌握基本的操纵技术,然后
合理地运用规则,提高技战术水平。
航行练习之初,会接触到一幅航向图(7—3—3)。帆船模型的航向根据
船的艏艉线与风向间角度大致划分如下(7—3—2)
另一舷受风时,航向角度也如此划分。
遥控帆船模型的比赛场地一般是三角形的封闭航线,整个航行过程中迎风、
横风、川页风等航向都会遇到。学习基本操纵技术,就要学会船在各种航向的驾驶
要领和完成一轮航行所需要的基本技能。

楼主:
(2)------横风行驶
横风行驶时,风吹动水面波浪的纹路与船的航向近似于平行,风向角约为70ll0,帆角可先调整到4560,然后根据航行情况再作调整。
帆船在横风航向上行驶时,船的纵摇颠簸现象比在其他航向上行驶时要小,帆的效率高,航行速度相对其他航向快,易于操纵掌握。帆和舵稍作配合操纵,船能很快作出反应,既能保持航向快速前进,又能作迎风、顺风偏转或转向。初学者最好从横风航向上开始练习操纵技术。
在横风航向上行驶最容易出现的失误是把帆的缭绳拉得过紧。这样做看上去帆不发飘,像是吃满了风,但实际产生的推进力不大,风帆侧向力却较大,导致航行速度不快却产生较大的横倾和抢上风力矩。操纵者只好频频用压舵的办法来保持直线航行。应当试着放开一些缭绳,适当增大帆角,只要帆不发飘,船有速度且不会自行改变航行方向即可。
在横风航向上用打舵结合收帆迎风转向或放帆打舵顺风转向,反复练习左右舷受风。直到驶帆和操舵手法熟练,横风航行的基本操纵技术就入门了,也为进一步学习迎风及顺风航向上的操纵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楼主:
(3)------
迎风行驶

迎风航行是帆船模型基本操纵技术的重点,要求高,难度大。有了横风行驶经验再学习迎风技术,会容易一些。
我们把3070的风向角称为迎风航向。3045风向角为前迎风。
迎风行驶,要适当拉紧缭绳,收小帆角,保持理想的帆型,使帆有较高的效率。前帆角度应该比主帆稍大35,以充分发挥主帆效率。对不能微调操纵前帆的F5E级模型,下水前应先进行调试。F5M级和F51 0级一般都装有前帆微调装置,可在航行中调控。
若开始学习横风操纵时将帆角放在45,随着风向角和风速的变化,及操纵的逐渐熟练,帆角会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灵活地放大或收小。
开始练习迎风行驶时可先把主帆角度放在20左右,在较大的迎风角度上练起,并不比横风操纵难多少。迎风行驶时船速会比较快,但由于船要经常跨越水面波纹,横倾明显增人,颠簸也比横风航行时要大一些,稍不留神,船就会偏航,初学者会感到比横风时难以驾驭,要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才能掌握。
大迎风角度的操纵学会以后,再把帆角逐步收小,体验小迎风角度下的操纵。有一定风速时,还可作前迎风的行驶练习。前迎风航行,缭绳要拉紧,这时主帆角一般在**,前帆角在8左右。船的横倾显著增大,帆的推进力减小;船速慢下来,横移也明显发生。稍有不慎,船向上风偏转到顶风,帆会发生飘动,帆型遭到破坏,失去推进力,空气阻力迫使船倒退,漂向下风。
为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应马上打一个反舵,使模型的风向角增大,回到正常的可行驶航向上。新手迎风航行时,常会出现这种失误。帆船能驶八而风,是说帆船在迎风航向角度下也能行驶,但要达到真正顶风方向上的目标,只能选择适当的迎风航线,沿之字形航线航行才能实现。
任何自然场地的风速和风向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学会观察、判断并有效
利用风向和风速的变化。
迎风航行,在没有操舵的情况下,当风向角增大或风速增大时,帆船模型会向上风方向偏转。反之则向下风方向偏转。迎风航线操纵技术,主要表现在对风向、风速的敏锐感觉上。觉察到变化,及时地作出反应,是迎风行驶的基本功

楼主:
(4)------顺风行驶
我们将110180的风向角划为顺风航向,110150为侧顺风航行,150180为正顺风航行。
侧顺风航行,帆的效率相当高,船的横倾却不大,因此很容易发挥船速。在中等风速下,侧顺风船好操纵,反应灵活,帆、舵配合好,可直线航行,也能任意作迎风和顺风偏转或转向。
在侧顺风航线上,当风速较大或突然遭遇强阵风时,船的横倾会突然增大,产生强大的抢上风力矩,船会骤然偏离原来的航向,急剧转向上风而难于控制,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会顶向上风而失速。初学者因缺乏经验而束手无策。熟练的操纵者因为能敏锐地觉察到风速的变化,往往会提前准备。当遇到强阵风时,他们会多松开一些缭绳,在增大帆角的同时往下风方面压点舵,以抵制向上风强行偏转的力矩。在风力过强,以上措施不足以抵抗的情况下,应换上帆和桅都较低的强风帆。
所以,初学者在侧顺风操纵时要练好模型急剧转向上风的关键技术。
正顺风航行,利用的几乎是风的正面压力,帆的展开面积大小对推进力起着直接作用。用前帆、主帆分别张开在船的两舷的蝴蝶帆"驶帆,受风效率最高。同时由于两帆在两舷较为平衡的受力,船几乎直行,减小了向上风偏转的力矩,船体航行阻力也减小,因此船有一定的快速性

楼主:
(5)------迎风偏转与顺风偏转
在航行中,帆船模型受风浪影响,或是在人为的操纵下,偏离了航向,只要主帆驶风杆没有换舷,这种航向的改变全部被称为偏转。使风向角减小的偏转叫迎风偏转,风向角增大的偏转称为顺风偏转(7—3—4)。不同的航向,完成迎风偏转或顺风偏转的难易有所不同。
迎风航向,尤其前迎风行驶时作迎风偏转,船与风向的角度几乎接近于可航行的极限,帆的推进力不大,而空气动力阻力很大,不易偏转,常会造成失速而影响船的前进。迎风航向上作顺风偏转比较容易,船头向下风方面转,增大了风向角和帆角,船速加快,舵效应高。横风航向,风向角、帆角比迎风时大了许多,船的速度相对较快。在风压中心调整合适和帆角使用恰当的前提下,力矩较为平衡,此时船有机动灵活的操纵性,无论迎风偏转或顺风偏转都很容易。
正顺风航向,偏向上风的力矩不明显,作顺风偏转或迎风偏转也比较容易;侧顺风航向,风压中心偏出舷外,又有些后移,抢上风力矩使船有偏向上风的趋势,作迎风偏转容易,顺风偏转相对难一点,特别是在强阵风中,只有在帆、舵配合很好的条件下才能收到效果。
知道了迎风偏转和顺风偏转在各种航向时的特点,练习起来就不困难了,但
要做到动作、幅度准确无误,则要有一定的手上工夫。

楼主:
(6)------迎风转向
帆船模型向上风或下风偏转,船的艏艉连线越过了风向线,主帆驶风杆由船的一舷换到了另一舷,即为迎风转向或顺风转向(7—3—5)
完成转向的动作幅度远大于偏转,为了使船越过风向线,驶风杆顺利换到另一舷,要求船必须有一定的速度,帆和舵也要密切配合。
迎风转向:船在正常风速时,一般都能保持相当的速度,在收帆的同时给一个恰当的舵量,船迎着风越过风向线而换舷行驶并不困难。
在风速很小或风浪较大的情况下,新手完成迎风转向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关键在于如何跨越前迎风到没有推进力产生顶风角度这个短暂的阶段。
小风和大风大浪时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相同的。
风速很小时,前迎风行驶速度很低,船较正直,舵效和惯性很小。迎风转向时很可能船艏刚到或者达不到风向线,就失去了转动惯性,帆因受不到风而失速,会发生缓缓的倒退现象。这时仍给反舵,让船在后退中越过风向线。有时船会顶着风向停在那里不动弹,这时千万不能拉紧帆的缭绳,而应把缭绳松开一些,等船动起来之后再相机行事。
大风大浪中,船进入前迎风就会严重地横倾,甚至躺在水面上而失速,这种情况下迎风转向,船艏到不了风向线就会被风浪打向下风方向。这时只能选择在风速不连贯的一刹那、船的横倾角度变得较小的瞬间,利用惯性完成迎风转向。
有时可能连这样短暂的机会也没有,只好用顺风转向的办法来完成必须进行的转向。不能顺利完成迎风转向的代价,不单是损失了速度,更多的是损失了与目标位置之间上风方面的高度,需要多跑更长的迎风路程才能弥补。最大的问题是,在失速过程中无法有效地控制船,有可能与周围船模发生碰撞或挂扯周围的船而犯规。这种损失在一场重要的比赛中很可能是致命的。

楼主:
(7)------顺风转向
顺风与迎风转向相比较为容易。转向顺风的船都有速度,舵效率高,在放帆的同时再给适当的舵量就行了。有时在打舵、放松主帆的同时,收点前帆更有利于船艉越过风向线,顺利完成顺风转向。
大风大浪中,有时顺风转向十分困难。这就要在大风中寻找机会,主要看船的横倾情况,在桅杆大幅度地横向摇摆,接近直起前的一瞬间,迅速果断地放帆打舵。如仍未完成顺风转向,只有把船驶向风速较小的水域作顺风转向。在这种非常情况下,船速和路程的远近都成了次要矛盾,船能得到有效控制是关键。
合理、熟悉、准确地完成迎风转向、顺风转向、迎风偏转和顺风偏转动作,是帆船模型操纵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后面练好绕标、起航、相遇时的避让和避碰等技术,熟练运用竞赛战术的前提。

楼主:
(8)------奥林匹克航线图

网友:
直接插入了 财神把整理下吧

楼主:
。。。插入的帖子只能删除,你重新开个新贴发吧,我把这里的删除

网友A:
好 我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 我重发

还没看到你那个帖子,等着看的!

网友(2009-02-14):
我顶你,再顶,继续顶,努力的顶,接二连三的顶,

网友:
我正想进一条帆船呢 谢谢分享了

网友B(2009-04-03):
帆船,在海模里,操纵技术要算是最难的了,不少人都玩不下去。不错半年下来就该放一边了,我可以这样说,当你的操纵技术及船的性能使你感到跑迎风比跑顺风有劲。那你就算入门了。操纵技术平时行驶,比赛过标都有不同,我见你们休闲的坐着操船,让船在水面上随意行使,想提高操纵技术难。

网友:
1、迎风转向,容易失速。
2、顺风转向,容易进水。(船速快,水平差)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看到过你们前迎风的图片,见的多是走横风,要走前迎风必需把帆全收紧,小风时,和船的纵线是没夹角的,风大时由于索的弹性会拉出一些,还有前帆得可微调,调整前帆使船保持航向,尽可能不要用舵,会损失速度,迎风转向要使船行驶在帆要飘不飘的状态,一次给满舵.回舵要快,要不,就会偏向下风.如果在转向时过不了迎风点,船就会失速下掉,那你就压反舵,也能转过来,但这可不是你要掌握的,只是不时之需,别当操纵手法来学.船的性能,在调整,帆的形状也要注意到,不知你们是自己做的还是成品........不一定对啊,参考吧

网友(2009-06-26):
呵呵,现在迎风,顺风都不怕了,
现在怕草

网友(2009-08-06):
难度很大啊

网友(2009-10-11):
不知天高地厚

大胆的说几句,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学习进步不大,大家把实际操纵中感想感受,经验体会发下,讨论会更有帮助,
......

网友(2010-06-11):
留个记号,慢慢学习。

网友(2010-09-08):
今天看到这帖子,太好了。刚刚入手一条超越800,因为刚接触,还不知怎么玩呢。这帖子,及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堂]里好象经常看到,有个是有个群的

网友:
这个非常的不错。 呵呵 不过现在还没看懂。

网友:
一直不知道帆船怎么操纵,总算有热心人指导了。

网友(2010-10-13):
又学到不少东西了

网友:
此种武功秘籍一定要顶

网友(2010-12-03):
图都没了

网友(2011-10-14):
我刚对帆船模型感兴趣,想学习帆船的操纵方法,看到这篇贴感到很解渴。
美中不足是插图打不开了,楼主能不能重新贴图完善下?我把这帖顶起来了

网友:
图不是好好地嘛,怎么会?

网友(2012-07-18):
喜欢无动力
环保,自然

网友(2020-11-06):
骨骼惊奇,定是一练武奇才

网友(2023-03-31):
引用 网友B:
帆船,在海模里,操纵技术要算是最难的了,不少人都玩不下去。不错半年下来就该放一边了,我可以这样说,当你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