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750感度调整

楼主(2008-12-15):
弱弱的问一下,有把750放在450上飞的吗,我的750放在450上,用FTB的控,感度都调到78了还没有追尾,用401,感度才只能给到40%啊,这个正常吗?????

楼主:
弱弱的顶一下下~~~~

网友:
750感度20~30=40160~80,两者感度定意不同~

楼主:
可是问题是我的750的刚度都已经调到78%了(FUTABA的控),而且起飞后也看不刀追尾现象啊。。。。

网友:
LZ
用什麼尾舵機呢?

网友:
不会把~~~~~
我的才19左右~~
不过是用在500上~~但也差不多的啊~
这个陀螺仪比较敏感!!!
不会超过30以上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问题是我的750的刚度都已经调到78%了(FUTABA的控),而且起飞后也看不刀追尾现象啊。。。。

请问你的飞机能飞吗?

网友:
我是,亚拓450   GP750   感度,33,,锁的超好

楼主:
能飞啊,完全没有追尾现象,就算是调到100都不追尾,难道是我的陀螺有毛病吗?

网友:
感度3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飞啊,完全没有追尾现象,就算是调到100都不追尾,难道是我的陀螺有毛病吗?

我也是到100都不追尾

楼主:
晕,LS的也有如此遭遇呀,看来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会这样,求解决办法

网友:
ftb是兼容的,在接收機上,第四通道接陀螺儀,第五通道接陀螺儀感度線
不知道你9257是用什麼舵臂,孔位是第幾孔?
另外陀螺儀設定上,請注意設成寬頻、數位,舵機行程請儘量大但不頂行程,延遲大約在20~30之間

网友:
告别401很久了
REC600
GP700
都不错了 就是600 有温漂情况 其他都好
感度 都在 23% 就OK了

网友:
我把250全套电子设备都上450了。10C控感度55最好。锁了很稳!3D感度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