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船问题

楼主(2008-12-15):
如图中汽油船,因螺旋桨损坏更换螺旋桨后不能起滑,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原来是多大的现在多大,换好后浆的入水角度有没有变化

网友:
割草机动力的话用478或678桨
国产仿小松船模专用汽油机的用472 或470

感觉动力上不去, 换小桨或减少入水角
动力叫的很响, 速度没上去,就换个大点的桨

我也是个菜鸟,只能提这点菜鸟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