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贴!新手求教问题!

楼主(2008-12-15):
俺是菜鸟,小的时候家里穷,玩儿不起模型,现在奔四的人了,也想来感受一下。
俺自己做了kt机,还没完工,求教几个问题:
1、飞机翼展100厘米,宽25厘米,机长100厘米,是否合理?如果合理,整机重量应该控制在多少以内?
2、俺计划出手振华的4通控zh-2000-2(主要是因为俺在吉林市,厂家所在地,并且还能改8通~~~),17g舵机,现成的11.1v2200mah 20c聚合物,请教应该用什么电机和电调?因为如果以后改玩儿其他的模型,比如说改成船,俺也想能通用,毕竟电机和电调挺贵,不象舵机,多买几个无所谓~~~
3、重心要在机翼的三分之一处,对吗?
4、新手,应该用什么控制方式,是y线控制副翼+方向尾舵的方式?还是用混控的那个方式,就是副翼和方向尾舵联动+升降尾舵?
5、我自己用成型的直角铝合金片制作舵角,可否?
6、我看贴子说,为了抗衡电机转动的反向扭矩,电机安装的时候,要有一个角度,我没理解,哪位大大能给解释一下,或者给个资料。
其实好多问题,一时之间也想不起来,俺实在是太新了,潜水很久了,第一次冒个泡,请大家不要笑话我~~~
谢谢!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1、楼主,建议你找个现成的图纸做比较好,比如微风等等。飞机翼型设计是个科技含量很高的东西,凭自己想象做的飞机不会好飞的,相反弄几次后你就会失去信心了。
2、控我还是建议大家都用得多的天地飞,价格不贵,性能还行。不要去改什么8通9通的了,稳定性才是遥控最重要的技术指标!要确定电机、电调,首先你还得先确定你的飞机多大,按你的电池来看,最大电流44A,也就是说,你的电机最大电流不能超过这个数据。还想告诉你,舵机不一定比电机、电调便宜。
3、根据机型不同,模型重心位置也不一样,一般在平均翼弦30%的地方。记住,是平均翼弦。
4、新手一般用不着方向舵,所以用副翼和升降舵就可以了,双舵机的副翼用Y线或混控都可以,新手推荐Y线,相对简单。
5、可以。
6、这个参数叫右拉角和下拉角。从机尾往机头方向看,拉力线(电机轴)应向右和向下偏一定的角度,同样,根据不同的机型,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一般只有几度。

另外,多多潜水吧,多看看别人的配置,多学习别人的经验,很快你就会成为魔界一员的。

楼主:
很诚恳地感谢丰田绿大大~~~~
俺会努力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