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 RD8000怎么样?

楼主(2008-12-15):
前段想入手2610,结果告知已停产,看上款SANWA RD8000,不知性能手感如何,用过的说看看

网友:
为啥老考虑8000,2610这种老控
8000我用过,该有的功能都有,不错
但要是我,我会入DX6I,价格比8000便宜,功能外形都比8000强(本人飞电直,控的功能相对电直来讲)

楼主:
我比较怀旧哈,问楼上,DX61除了2.4G,有什么功能比8000强?

网友:
8000是个好控 身边两个高手都在用(一个飞固顶翼 一个是固顶翼加直机) 都说不错 但是样子不喜欢

网友:
我这里有两个用人   不错哦  发射机只能用原配晶体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较怀旧哈,问楼上,DX61除了2.4G,有什么功能比8000强?

DX6是点阵LCD,螺距和油门曲线非常直观,8000的LCD只能显示几个字母, 曲线设置和6EX之类差不多
点阵屏幕的无论菜单、曲线等都是印刷LCD不能比拟的

网友:
飞固定翼不错,比伏它把6EX强多了

网友:
没有比较小的PCM接收机,这是它的缺点,其他倒没什么。

网友:
Rd8000不错。兼容Futaba和JR的制式。替代接收机可以选Esky的6通接受。需要配esky的收发晶体。
淘宝最便宜的55送收发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