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排除的都排除了,尾巴还神经质的抖

楼主(2008-12-15):
401+9650,一直用的很好,最近摔过几次,发现尾巴偶尔神经质抖一下,水平向右,抽动大的40度,小的3~5度,而且抽完后,就锁在那个位置上又好好的,发生几率不大,5分钟明显的有4~5次左右,检查了线路干扰重新排线、尾巴检查了很顺滑、401打开过检查所有元件和接头正常、遥控器电池正常、市内室外一样(排除温度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摆脱各位分析分析

网友:
无线干扰。
换个地方飞飞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告大蒜头,在N个地方市内室外都试过

网友B:
尾传动或尾轴有滑或跳齿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出原因就把飞机全部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去打开9650看看

网友:
主轴轴承、单向轴承有问题的可能很大,我也遇到过。后来检查这2个地方,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1+9650,一直用的很好,最近摔过几次,发现尾巴偶尔神经质抖一下,水平向右,抽动大的40度,小的3~5度,而且抽完后,就锁在那个位置上又好好的,发生几率不大,5分钟明显的有4~5次左右,检查了线路干扰重新排线 ...

回版主,我买了一部二手的雷虎e325,程況和版主的一模一樣,但更严重,机头水平向左,極高速抽动大的40度,小的10~20度,而且抽完后,就锁在那个位置上又好好的,发生几率很大,每分钟明显的有10~15次左右 。 已更換整個主旋頭,主電機,主軸,,大小主齿, 單向軸承,,單向軸承套筒,更換了整套2.4g遥控器設備......情況依舊....聞者心酸,見者落淚....

网友:
降低感度看看,不行就陀螺垫片厚点的泡沫。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样判断是主轴轴承、或单向轴承的问题?我用手转动,以及飞行时和关油门直到大奖停下,观察主轴和轴承,声音以及转动都很顺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yst:回去试试看,不过感度肯定不高,因为已经调过了。陀螺垫片倒是比原来薄多了,因为陀螺掉下过,原海绵垫坏了,用自用双面贴粘的,很薄。加厚试试。不过如果是振动引起的,为何总向一边抖?所以估计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传动或尾轴有滑或跳齿

同意这位朋友的看法,再检查一下电机齿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ysr:将陀螺垫片换成两层海绵双面贴,厚度略比原双面贴厚,问题基本解决。因为原双面贴打掉后,换成自己家里双面贴,很薄,基本是陀螺紧贴陀螺座了,可能振动太大造成陀螺性能不稳。感谢ysr!

网友:
我的亚拓450原先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用的是REC600,后来由于炸机水平尾翼座坏了在等配件就没装飞了几回居然不抖了,我觉得和原产的尾翼拉杆和水平尾翼有关,因为原产的拉杆是有热韧性的铁丝,飞机在锁尾的时候对拉杆有反作用,而且锁尾舵机在给拉杆作用力.两个力顶着拉杆就很可能造成锁不住尾,我现在准备换碳纤的尾拉杆,和铝的水平尾翼座,而且飞机有的时候抖和主旋翼上的中联可能是炸机的时候把中联炸弯了就会飞机启动后就使命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