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问大家蓝宇TW-749 怎么样?

楼主(2008-12-15):
还是塞斯纳好,都是EPO材料哪款好飞?谢谢还有配置什么设备动力最适合再次无限感激

网友:
蓝宇的产品都不错

我飞过他们的赛斯纳三通道和四通道,现在一直在飞F3A。

网友A:
没飞过塞斯纳,不过他的F3A很不错。我飞过好多,觉得还是这个不错。对于一架泡沫飞机来说,设计很总要。而好的设计不光是指外形,更为总要的是内部结构。我现在有一架,还没装好,使用的DUSKY的2830 KV1170 + 25A电调 + 11.1V的电池。
  这架飞机的滑翔性能很好,所以对动力搭配要求不是太高。不过如果要做动作的话建议还是配的稍微大点。
  需要提醒的是对于泡沫飞机来说控制重量和速度是关键,不然舵面变形失效那就成了“砖头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塞斯纳,不过他的F3A很不错。我飞过好多,觉得还是这个不错。对于一架泡沫飞机来说,设计很总要。而好的设计不光是指外形,更为总要的是内部结构。我现在有一架,还没装好,使用的DUSKY的2830 KV1170 + 25A电调 ...

这个配置,一般飞行没问题,但要在大风中做各种F3A动作(上海多数是大风天),KV值尽量选用1300-1400,电机型号不变。

网友:
呵呵..我的蓝宇F3A都准备上2217 1000KV配1060桨咯..爽..

LZ..如果你买蓝宇的飞机..我建议买747..很好飞的.我飞过..滑翔性能很好..

没风的天..我基本是拐弯进场的时候就全收油门让他滑下来的..很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