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分享我的250组装心得

楼主(2008-12-15):
经过三个晚上的组装及调试,今天又到户外试飞,结果非常满意,分享一下组装心得和设置:
1.接收器R146iP插座朝内,GP750接线也是朝内,这样伺服器插头和GP750多出的线  全部可以藏在机腹内。
2.组装过程顺手试试每一个球头扣松紧,不然全组好再检查很麻烦,尤其尾舵的顺畅度,尾旋翼我是用原配备的轴承及T座,感觉尾舵已经快又准,这是我在500和450上从没体验过的感觉。
3.皮带松紧度和马达齿也大齿盘的咬合一定要注意,少不注意小心电流值飙升,我于测试阶段最高停悬电流曾达到8.5A。
4.因为机身小,固定好走线以避免被马达和齿盘磨到。
5.变电和陀螺仪一定要从新设置,确认设定无误,再接上DS420,然后再试飞。
6.我的FF9内的设置:
油门  0,40,72.5,85,100
螺距  -2,0,5,8,10
感度  AVC  24%   ,  NOR  27%
停悬电流  4.5A

网友A:
把我的心说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我的心说动了

陈工搞一架玩!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又爽了10个起落!再赞楼主机机走线干净!

网友:
小号毒P啊

网友:
T-REX250  (135.93 KB) 2008-12-15 20:01

楼主把那个146ip接收机都放进机身里,这样不利于维修的。

不信的话,你现在试着换一下主轴,小改锥是插不进去没法拧主轴下边的螺丝的,只能把接收机再往后边拉出来才能维修。

我把陀螺仪的支板放在上面的卡槽里,就是为的可以避开146ip接收机向上突出的晶体座,从而让开底板中间的维修孔。不妨你可以参看一下我发过的250装机体会的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王老师的提醒,又将接受往后移了大约1公分,这样就可以避开主轴螺丝了。剩余的空间还是摆得下线。

网友:
够简洁的   学习了

网友:
漂亮的机机,看出楼主是细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