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 技术问题

楼主(2008-12-15):
刚买了maxpro x6 说明书跟论坛上都有说可以充2块3S电的,按照了说明书上做了连接线,插上
充电器
后都能显示电压,但没有li-po的选项,只有其它
电池
选择,我充电器版本是2.28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在线等!急啊!!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你的平衡接头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DIY的3+3转6接头连接的问题建议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测试:你可以插上一个普通3S的电池,只用夹子接电池正负,而不接平衡冲插头,你会发现充电器没有LiPo选项。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朋友,3+3转接头我试过正常,接上电池用测电器都能测出电压,估计是充电器6S插口的问题,已经跟商家沟通过了,更换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