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600NSP,不懂的地方请大虾进来指教一二

楼主(2008-12-15):
450和500飞了一年多了,想把500出了入手600,从没接触过油机,有些问题想请教各位
1>600的十字盘
舵机
能不能用5245?会不会小了点?
2>600的设置(9X2遥控)和电直有什么不一样?
3>买NSP套装还需要什么东西?(遥控,接收,陀螺,启动器,加油器这些除外还需要什么)
4>600的
发动机
该怎么磨合?

网友A:
1 5245小了
2 几乎完全一样,就是油门的大小设置要视化油器的油门开口大小来确定
3 启动电瓶,点火器和接收电【或者是2和1的UBEC电源】
4 一句两句说不清,在论坛搜索

网友B:
我觉得尽量舵机还是一步到位,玩油直还是安全第一啊,不然到时又得升级重复投资!还有就是NSP配有定速仪遥控器上的设置也很简单!

网友C:
请看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shop_nick=nesobe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