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刷电机的 “KV”还有“T”还有540,550都代表什么啊?

楼主(2008-12-15):
无刷电机上登的“KV” “T”都代表什么啊?
还有就是电机的型号比如 540电机550电机这些代表什么?
谁能举例说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也想学习一下,请高手指教啦,期待!!!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学习了两天了解一点点
“KV”=转速
“T” 好像说的绕线磁钢的个数

网友:
电机的kv值,高的一般再5-6千,低的1-2千,表示电压每升高1伏转速增加的数值,
  电机内绕线匝数越少,KV值越高,最高输出电流就大,扭力小,
至于540,550应该是某个品牌的型号吧,这个不清楚了。

网友:
KV值:直流电机每增加一伏提高的转速. KV值从100-16000都可能.我见过18000KV的电机.
T  数:线圈在每极定子中的匝数.T数,有整T和半T之分. 一般的三角接法都是整T的. 这个值可以改变电机的KV值.如一个540XL电机6T他的KV值是2800, 540XL电机5T他的KV值是3400.如果星形接法,大多是半T的.比较典型的是1/10房车用的540马达.2.5T-17.5T(有些时候用"R"代替"T")都有.星形接法的也有整T数的.也是1/10房车上用的540马达,3T,4T,5T都有,但这种结构太复杂也没有太多的必要性,所以产量及少.
540,550:这是一个习惯叫法了. 给大家解释一下,也可能我讲的不正确.----------电房的马达是有很多标准的,长度不能超过54mm,直径不能超过36mm,里面的定子只能用有槽结构.转子直径也有标准,这个我记不清楚了. 后来大家就把这个马达叫成540马达.比他长点就550,570都有.其实还有一种叫法,540就叫,B3654,    550就叫B3655(就是一个直径36mm长度55mm的电机).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释!尤其是楼上的王清华解释的非常清楚谢谢了。对我这样一个新手来说已经对电机的这些个常用的字母有一些了解了。

网友:
新手天天有
谢谢高手们的交流

网友:
比我得解释好多了,谢谢啦,王少尉,哈哈

网友(2009-04-11):
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