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凤凰模拟器软件哪里下,我是天九的控

楼主(2008-12-15):
不知如何安装
模拟器
,已买了凤凰模拟器

网友A:
买的时候不带光盘的吗?

网友B:
注意: 一定要從1.04.i或以上才可更新至1.05.j, 否則先要更新至1.04.i, 下載連結
http://www.phoenix-sim-files.com/files/updates/phoenixRC_105j.exe
http://www.phoenix-sim-files.com ... llVersions_104i.exe
其他下載
Program updates-程式更新
Demos-示範
New models-新機
New flying sites-新飛行埸地
Extras
http://www.phoenix-sim.com/download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