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的疑问.

楼主(2008-12-16):
yt500的横轴O圈有分 : 70度 , 80度 和 85度 , 请问有什么分别的   ,有知道的请说一下.
还有大家的500是不是每次接电的时候都会有电火花,"啪"的一声,我是用4mm的香蕉插,每次接电都这样,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网友A:
1.3D用高度数的,normal用低度数的。这是橡胶的软硬值。
2.正常

网友B:
火花肯定会有的,电调上的电容要充电,充电电流很大,越大的机机、越大的大电调、越大的电容、越大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