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lama 4 装无线摄像头的话,怎么提升电压?

楼主(2008-12-16):
给lama 4 装无线摄像头的话,怎么提升电压?无线摄像头是9v输入的,lama用的是7.4v的电池,就算充电满了也只有8.4v,电机一动估计电压最高也就8v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lama 4 装无线摄像头的话,怎么提升电压?无线摄像头是9v输入的,lama用的是7.4v的电池,就算充电满了也只有8.4v,电机一动估计电压最高也就8v了。

买一个DC/DC升压模块不就行了!不知道你DIY和电子技术的水平如何?

楼主:
刚才称重了一下,摄像头17克重,估计那个电源插头就占了一半重量,(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电路?那个插头母头那么大那么重)。要是再加上一个7号充电电池,一共28克。估计组装完成后(支架、电线、接头)要上30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DC/DC升压模块不就行了!不知道你DIY和电子技术的水平如何?

好像那东西只支持10毫安的负载吧,还有倍压以后16.8v了还得降压。。。。。。。

网友:
不止的,一般拖个二、三百毫安不成问题,看具体用什么电路了,不够就用更大电流的。

楼主:
我会做倍压电路,但是还得用到电容   然后还得加N个二极管从16v降到9v  估计和加一个7号电池差不多了。。。。。。。
还请高手介绍个提压电路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摄像头电流多大,少的话用个万用表里面的9V层叠电池不知道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摄像头电流多大,少的话用个万用表里面的9V层叠电池不知道行不

搞什么啊,lama v4 带9v电池上天?那不得雷死

网友A:
我的天啊!用什么倍压电路啊?那家伙的效率?怎么会想到它的呢?找一破手机,就能拆出好几路升、降压DC/DC电路,再不行,电子市场去转一圈不都明白了吗……
一个DC/DC电路的直径不会不一块钱的硬币大,高度顶多就半个可乐瓶盖那么大……
电源可以从充电口接不就可以了!
回头你在看看摄像头,没准那东西里面也有个降压、稳压IC,既9V输入,经IC稳压后输出一个5V给其他电路。这样的话,你就不必再搞什么升压电路了。
要不先给摄像头接个7V左右的电源试试,看能不能稳定地工作?

楼主:
就这个摄像头了,电源接头大的出奇,也挺沉,估计要是有稳压ic的话就在里面了。背板上写着8v。不知谁用过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摄像头了,电源接头大的出奇,也挺沉,估计要是有稳压ic的话就在里面了。背板上写着8v。不知谁用过否

建议你别折腾了!这个东西——摄象头若固定在一个地方使用的话估计信号还比较稳定,想要装在移动中的飞机上使用,没准传回的图像信号会及不稳定……

楼主:
 不是吧。。。。。。。难道2.4G的图像质量很差?

网友:
电源接头估计是搞笑用的,中间咯喳了,直接焊到电源上去就OK了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摄像头的清晰成度怎么样?  发张图片来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难道2.4G的图像质量很差?

呵呵!你可以通电后试试效果……
通电后将摄象头拿在手上晃晃,看接收图象还稳吗?估计图象会有干扰纹出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你在看看摄像头,没准那东西里面也有个降压、稳压IC,既9V输入,经IC稳压后输出一个5V给其他电路。这样的话,你就不必再搞什么升压电路了。

lama王  我拆开摄像头看了,的确是末端供电是5v的,那个又大又重的电源接头里面有5v稳压管,我决定吧这个累赘拆了,直接从lama自己的电路里找个5v的接出来。麻烦你指点一下lama什么地方有能提供5v 120ma 负载能力的地方可以接出电源来,最好上图指点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lama王  我拆开摄像头看了,的确是末端供电是5v的,那个又大又重的电源接头里面有5v稳压管,我决定吧这个累赘拆了,直接从lama自己的电路里找个5v的接出来。麻烦你指点一下lama什么地方有能提供5v 120ma 负载能 ...

你也真是的!我那里是LAMA王啊!他们拿我在开涮哦!
关于接电,你可以从平衡充那个接口引出——做个插座不就可以了吗?这样就可以不必再另外安装电源了,和飞机共用。但一定要在电源线的正负线上各加个小电感,将飞机的干扰排除。
LAMA里是有5V的稳压电路,但该电路能提供的电流比较小,千万不要尝试从4IN1里引出电源供给摄像头,没准会烧的掉!摄像头里5V的稳压不可拆除,可以换成更小体积和重量的78L05。

网友:
试过后是不是心里有些压力了?
2.4G的在传输过程中很容易被周围的物体干扰。
不然,2.4G的控干吗要4根接受天线?

楼主:
 加电感?电感线圈?你说的是电感线圈还是瓷片电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电感?电感线圈?你说的是电感线圈还是瓷片电容啊?

是电感线圈!光加电容是不能增加抗干扰能力的。
电感线圈的材料有:小磁环一个、细漆包线若干。磁环从坏的节能灯里拆一个,形状如下:

漆包线应采用如图的双线并绕法(标准的名称:共模抑制滤波线圈),线径可以选择0.4mm左右的,绕20~30匝。
连接的时候须注意同名端不要搞错!如下图:

电容就不必另加了,摄像头里已有很多滤波电容了!另,这个电感输出线的长度到摄像头的距离越短越好。
祝你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电感线圈!光加电容是不能增加抗干扰能力的。
电感线圈的材料有:小磁环一个、细漆包线若干。磁环从坏的节能灯里拆一个,形状如下:
漆包线应采用如图的双线并绕法(标准的名称:共模抑制滤波线圈),线 ...

你还是赶紧出点004的专题研究报告吧,赶紧去!

网友A:
虽然我给你出了些点子,但还是想说:“兄弟:别弄了!理由:它无法传输稳定的图象。这东西不适合在移动中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给你出了些点子,但还是想说:“兄弟:别弄了!理由:它无法传输稳定的图象。这东西不适合在移动中使用!”

你这话该早说。让人家白忙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赶紧出点004的专题研究报告吧,赶紧去!

我的004还在路上哪!顺便说一下:那家TB店还真的不错哦!等东西到了上开包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话该早说。让人家白忙活。

呵呵!LS早就说过了! 出注意和是否安装并不相干吗……

楼主:
 不能传输稳定的图像么?我曾经手拿着摄像头从二楼走下来走过一楼走廊然后走出楼门再走出30米 期间图像都是稳定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004还在路上哪!顺便说一下:那家TB店还真的不错哦!等东西到了上开包图!

哪家,给个链接,我要买了,但是还在犹豫北京本地还是外地邮购。总是不放心邮购的。来回来去太麻烦,北京的又贵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传输稳定的图像么?我曾经手拿着摄像头从二楼走下来走过一楼走廊然后走出楼门再走出30米 期间图像都是稳定的啊

莫非现在的产品有改进了? 但愿吧……!
对了,试的时候要小幅度地上下左右晃动,目的是看天线在抖动的情况下是否还能稳定地传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家,给个链接,我要买了,但是还在犹豫北京本地还是外地邮购。总是不放心邮购的。来回来去太麻烦,北京的又贵不少。

呵呵!是这家:
淘宝网址:www.zyc88.cn
QQ;754946422
电话:15815578936
接电话的是个MM,声音很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这家:
淘宝网址:www.zyc88.cn
QQ;754946422
电话:15815578936
接电话的是个MM,声音很甜哦……!

你是被声音诱惑了才掏钱的,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这家:
淘宝网址:www.zyc88.cn
QQ;754946422
电话:15815578936
接电话的是个MM,声音很甜哦……!

这家店铺啊,貌似前天他主动联系我,好像是个新开的店铺

网友:
coms的摄像头,移动的话,图像都是晃动的很厉害,ccd的就没这个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现在的产品有改进了? 但愿吧……!
对了,试的时候要小幅度地上下左右晃动,目的是看天线在抖动的情况下是否还能稳定地传输……

有没有改进我不知道,我是07年初买的,估计应该是新出来的时候质量还有的保证,现在仿制者粗制滥造毁了这东西的形象了吧。看了你的帖子后我昨晚特意试了试,给你个录像看吧,我晃得够狠的了吧。当然因为是在屋子里接收机和发射头距离才一米,还是用的变压器供电充分不知算不算数。

http://www.56.com/u77/v_Mzk5MzIzNTQ.html

网友:
看过你的图象,1、图象在运动中很模糊。2、图象有破裂和干扰(非COMS原因)。3、该摄像头对光线要求很高,光线不匀时成像效果很差。还是建议你放弃!别花那个冤枉钱和时间。

楼主:
先别讨论摄像头清晰度了,先说说那个电感,我看你的图上有黄红蓝三种颜色的电线,但是看不出来是怎么绕上去的。还有,我搜索到贴片共模电感  http://www.4-direct.com/gb/smd-coils/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个型号买成品啊?该选择哪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别讨论摄像头清晰度了,先说说那个电感,我看你的图上有黄红蓝三种颜色的电线,但是看不出来是怎么绕上去的。还有,我搜索到贴片共模电感  http://www.4-direct.com/gb/smd-coils/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个型号 ...

哎哟——!兄弟!可见你的动手能力真不敢恭维……。自己做一个很简单地,就是将漆包线穿绕在磁环上,再简单不过了!上面的那个图是给你看磁环的大小的。看示意图:

自己估算出漆包线的长度,两根并在一起穿绕。

楼主:
哦 就这么绕啊。。。。前一张图你怎么会有三条电线哦。。。。。搞得我以为是三相绕线。。。。。。

楼主:
还有  两线并绕是什么意思 是正极线对折绕在一个磁圈上  负极线对折再绕在另外一个上   还是 正负两线并排绕在同一个磁圈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两线并绕是什么意思 是正极线对折绕在一个磁圈上  负极线对折再绕在另外一个上   还是 正负两线并排绕在同一个磁圈上?

我的天!
哥们!您还是先去学些电子技术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吧!
我没折了!
难道你就不会照瓢画葫吗?

楼主:
我照葫芦画瓢也得看得清楚接线的头啊。。。。。
重要的是我不明白要是并行双线同向电流和单线电流有什么区别。你看这图,应该是上一种绕法吧,而且是摄像头电源正极一个负极一个吧。

网友D:
搞个Kx171的摄像头,5v的供电~ 不就解决你的问题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照葫芦画瓢也得看得清楚接线的头啊。。。。。
重要的是我不明白要是并行双线同向电流和单线电流有什么区别。你看这图,应该是上一种绕法吧,而且是摄像头电源正极一个负极一个吧。

压根就不是一回事!

网友:
我晕!!!!!!!!!!!!!
我倒!!!!!!!!!!!!!!!!!!

网友:
你们饶了我吧!!!!!!!!!!!!
就当我没来过!!!!!!!!!!!!!!!!!!

网友:
再不明白我自杀去了!!!!!!!!!!!!!!

楼主:
我我我。。。。。。。看懂了。
这就是玩家的品质啊,自己不搞明白了不算完,不把别人教明白了不算完。
(看见最后一个图的时候我已经笑翻了,现在还在笑,没法解释心情啊。lama王名副其实,望继续努力)

这个消磁圈估计也够重的了,5克?估计插头拆掉节省的重量都被它占了。我先直接连接电池不上消磁环试试看图像质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Kx171的摄像头,5v的供电~ 不就解决你的问题了嘛~

你有钱。。。。。。我这个摄像头是现成的,才210,改装完成估计也就再花10块。171全套下来什么价了啊,给lama v4用,烧包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我我。。。。。。。看懂了。
这就是玩家的品质啊,自己不搞明白了不算完,不把别人教明白了不算完。
(看见最后一个图的时候我已经笑翻了,现在还在笑,没法解释心情啊。lama王名副其实,望继续努力)

这个消 ...

这个叫消磁线圈???????再晕!!!!!!!!!!!!!!
能有5克重????????再倒!!!!!!!!!!!!!!
这么重?兄弟:你拿金子做啊????????????????
我给你看的都是参考图!明白不?不是实物图啊!!!
这个电感用小型的磁环做重量1克都不会到啊!而且共模方式的电感对杂波抑制性能是无可替代嘀!
你你你你……
哎……苍天啊!大地啊!我的娘哎……!!!
I FU LE YOU!!!

楼主:
  lama王已经被我逼疯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是啊!再这样下去我一天要发三次疯……最后成“张三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再这样下去我一天要发三次疯……最后成“张三疯”!

注意啊。。。我三年前的女朋友姓张外号就是张三疯

我搞到节能灯里面的磁圈了,直径4毫米,不缠线自重就1.5克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啊。。。我三年前的女朋友姓张外号就是张三疯

我搞到节能灯里面的磁圈了,直径4毫米,不缠线自重就1.5克了啊

你不会挑再小点的啊?
我又疯了一次!!!!!!!

你不是在逼我吧?逼我骂你……吧?
我还是买块豆腐撞死算了!豆腐撞不死就找根头发去上吊!!!

楼主:
周末两天忙碌的结果

网友:
lama王就是LAMA王

网友F:
直接加电就行!一般摄像头内都是5V的电路!即使是12V的,里面有小贴片的7805转5V的,你拆开小摄像头看看!所以大于5V的都可以直接加电使用!这样可以减少起飞重量!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有点资料!可以加我QQ,27796816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加电就行!一般摄像头内都是5V的电路!即使是12V的,里面有小贴片的7805转5V的,你拆开小摄像头看看!所以大于5V的都可以直接加电使用!这样可以减少起飞重量!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有点资料!可以加我QQ,2779681 ...

您老兄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抗干扰啊,视频被干扰的全是黑白横线啊。。。。

楼主:
上视频
http://www.56.com/u16/v_NDAwNDU0NjE.html

干扰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视频
http://www.56.com/u16/v_NDAwNDU0NjE.html

干扰的一塌糊涂

你给的视频链接能不能给得具体些啊?
这样的链接我去哪里找啊……

楼主:
上传视频删除提示
提示:经工作人员审核您刚上传的视频内容可能含有:
      1.请不要非法上传.谢谢合作!
      2.此视频在您的列表已存有多份,请不要再次重复上传.
      3.文件尺寸不正确或格式错误.
      4.色情视频.
      5.反和谐社会内容.
      6.暴力变态.
      7.反动内容.
      8.视频侵犯版权.
      9.网监要求删除.
      10.视频、标题简介含有广告或其他网址.
      11.内容会引起人不安.
      12.视频画面不清,无任何意义.
    已停止续继上传,并删除已上传的部份!

返回超级上传/普通上传页面

楼主:
我还这不知道航拍视频会被河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这不知道航拍视频会被河蟹了

不是早就建议过你放弃的吗?
兄弟你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啊!接下去要解决干扰问题,不是一般的初学电子的能解决的,因为干扰信号可以从你所想到的和没想到的引线、缝隙等进入摄像头……不是我不想教你,是有两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你我面前:1、从你发贴开始聊到现在,我估计你对电子技术的掌握也是些皮毛。2、你我在不同的两个城市(地方),单靠网上交流我很难说得清楚、你也很难听得明白。且你也缺少相关的检测仪器(如示波器、扫频仪等)

楼主:
示波器、扫频仪我们单位还真是有。。。。。。干扰如何就如摄像头我也多少知道些,问题是lama再也受不了屏蔽壳的重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扫频仪我们单位还真是有。。。。。。干扰如何就如摄像头我也多少知道些,问题是lama再也受不了屏蔽壳的重量了。。。。。。。

若还想继续下去,关于屏蔽应该用网状的铜丝作屏蔽,不要使用铁皮。用细密的铜网将摄像头包裹起来!铜网在装潢材料店有卖,很便宜……
对了,你在电源上加了滤波电感了吗?电感的头尾端千万别搞错了!比如:两个头都接电源入、尾接电源出。

网友:
我在V3上绑上了这个后航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9004
至于效果吗……只能用三个字来描述——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还想继续下去,关于屏蔽应该用网状的铜丝作屏蔽,不要使用铁皮。用细密的铜网将摄像头包裹起来!铜网在装潢材料店有卖,很便宜……
对了,你在电源上加了滤波电感了吗?电感的头尾端千万别搞错了!比如:两个头都接电源入、尾接电源出。

比如:两个头都接电源入、尾接电源出。?

应该是这样吧

这样电流在线圈里一进一出产生的磁感相互抵消。

我现在怀疑干扰是经由电源线进入摄像头的,毕竟我在消磁线圈后面还有5厘米的电线,我这周末再把这5厘米电线接到线圈前面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两个头都接电源入、尾接电源出。?

应该是这样吧

这样电流在线圈里一进一出产生的磁感相互抵消。

我现在怀疑干扰是经由电源线进入摄像头的,毕竟我在消磁线圈后面还有5厘米的电线,我 ...

不好意思!那画的那个图我看不清楚,可能你接得没错!5CM的长度似乎和2.4G 有点接近……

网友:
LFQC真是个热心人啊!佩服啊!

网友:
屏蔽用烟盒的金箔纸或巧克力的金箔,就是线连接麻烦!

网友:
就为了改装方便,我选的雷鸟!电池是9.6V的!

网友F:
也许屏蔽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许屏蔽是不起作用的!

为什么?

楼主:
我说各位,干扰出现是因为和电机共用一个电池造成的么?要是那样我干脆给摄像头做一个独立电源了事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