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第二贴:电直用的小无刷是无感的吗?

楼主(2008-12-16):
因为图片上看到一般都是3根线,根据有限的知识猜测是不是都是无感的?由此,适用的电调应该都是无感电调了哦?
请知道的TX指点下。谢过!

网友A:
目前似乎只有车用电调有带传感器的。
3根线的肯定是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