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700/750锁尾问题

楼主(2008-12-16):
我的GP700+9257为啥感度调到80了仍然不追尾,而且好象感度不够的样子,急加油门尾巴会摔到一边,要自己修正回来
我用的是6EXHP的控.难道是我的控不兼容?

网友:
还是调整。。。

控和陀螺仪上面都需要调整。

楼主:
需要再怎么调啊?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GP700+9257为啥感度调到80了仍然不追尾,而且好象感度不够的样子,急加油门尾巴会摔到一边,要自己修正回来
我用的是6EXHP的控.难道是我的控不兼容?

空应该没啥问题,不到你的电机功率如何,要想锁尾好,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转速,和尾桨足够的行程,然后在考虑设置上的问题.看你的问题也应该出在转速或行程问题上
转速的问题有可能是,1,电机功率不够 2,螺距过大 3,皮带跳齿,
行程的问题有可能是1,脱罗设置行程量不够,2,安装方发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