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

楼主(2008-12-16):
请教,甲醇机大油针上的o型圈,哪里找

网友A:
基本没法找 可以尝试去液压元件商店找找 我一般用硅胶管切一块 套上去 效果差不多

网友B:
一次性打火机出气嘴拆出来,是一个铜制小零件,上面有个O型圈,刚好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