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的 DSX7失控啦

楼主(2008-12-16):
我玩神龙260 用JRdsx7 3个9204 +589 401+9254 娘的昨天前半小时满好的后来在在湖面上飞 准备降落的时候突然快速下降掉水里去了!看情况好像无信号保护打付螺距了!损失810浆一副!哎呀痛啊!

网友A:
2.4G我也见过在水面上失控的

网友B:
我这都是DSX9 2.4G,一直从河力飞,没出现过失控

网友C:
个别现象吧..

网友D(2009-01-19):
锂电接收?很有可能是瞬间电压低造成接受机重启,个人猜测^^

网友E(2009-10-22):
水面失控,很多人都遇过这事

网友F:
在水面上飞失控不关DSX7的事

网友G:
我用的DSX9 呵呵 还没见失控! 目前还挺放心的!

网友H:
水面失控....2.4G尤其注意`

网友I:
o开始注意

网友J:
大哥~不要吓我啊!!!我刚入手一个DSX7~~~~不要吓我啊!我拿它飞600nsp呢!

网友K:
刚还在研究 这个控,正准备换呢,怎么就看到失控记录了,吓人啊。

网友L: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船模不用2.4G的原因了吧

网友M:
曾在论坛上看到过,2。4G在水面好象有反射,会影响信号的接收。既然如此,就要避开水面飞行。
其他因素是否还有?调查一下,到底是控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我的也JR DSX7,从未失控过。

网友N:
怎么感觉PCM还是好些呢?大家为什么要去搞2.4G呢?

网友O:
2.4G天线短,纵有其他坏处,我还是要用。。。

网友P:
失控原因很多 不一定是控

网友:
我个人感觉是电池 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