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电池3E11.1V 2200mah 20C中的20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16):
请问
电池
组中总有(XXC)字样是什么意思?等解

网友A:
干吗不看技术贴?我就不信没有。不用功,就是不回答你。

网友B:
简单说吧,就是放电倍率。
C数指在一小时的几分之一时间内放出总电量而电池正常。5C可在12分钟内放完电,10C可在6分钟内放完,20C3分钟内。同样容量C数越大价格也越高。

楼主:
谢谢了,虚心接受2楼的批评以后加强学习.

网友C:
请问3楼的折戟沉沙朋友 :3C能在多少分钟内放完?

网友D:
C数指的是电池最大的放电电流. 2200mah 20C=等于电池最大的放电电流4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