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加0905A 所有油动直升机都不能起飞!

楼主(2008-12-16):
除了油直!在G4里面飞所有的飞机都没问题! 选自油直时,也听见
发动机
是启动的,但是你推油门只看家大桨螺距在变,但是大桨不转!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同楼上一样的问题,高手出来指点下吧!

网友B:
我
也
是
这
样

网友C:
把第七个SMOKE通道勾上

网友D:
7 通道反向!

楼主:
谢谢 T12 和猫猫 我试哈

楼主:
解决 就这这个7通反向,3D开关原来是第7通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