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80A电调+飞速达2848 4370KV电机,,需要加UBEC吗??跑船用

楼主(2008-12-16):
最近在搞船,,配置为新西达80A电调+飞速达2848 4370KV电机,,需要加UBEC吗??电池就是直升机用的3S锂电池,,方向舵机为3003!!!

网友:
如果电调自带~~就不需要加UBEC!!!!

网友A:
我不跑传,但是觉得你的配置有问题。
直升机3S电似乎跑船不够的。
UBEC应该不用,因为飞机怕失控,船没有那么娇贵

楼主:
呵呵,我用直升机的40A电调,,船可以跑到50KM以上,,而且油门才开了三分之二,因为速度再快,,船就要侧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跑传,但是觉得你的配置有问题。
直升机3S电似乎跑船不够的。
UBEC应该不用,因为飞机怕失控,船没有那么娇贵

LZ马达4370KV,3S超过4万转了,足够了,但要注意选桨,大一点都会烧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马达4370KV,3S超过4万转了,足够了,但要注意选桨,大一点都会烧东西的。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新西达80A的电调不带UBEC,,,店家说用一根Y线接在三通道上面,把用4节5号电池串联的电池组接在Y线的一端,另一端接电调的控制线,,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B:
如果不带UBEC,有几个办法:1、电调上面一定有7805之类(BEC),供电调控制电路用,它输出点和红线一般会有个断点,焊起来就不用外接,带一个舵机完全没有问题,我用10个镍电时125A电调就用这个办法。2、外接BEC,可以用成品也可用两个7805并联自制,我在用16个镍电时用了两个7809和两个7805分别并联再串联(电压太高7809分担点),温度相当低。3、如你所说用独立电源供电,重量会较大,对你的船是个不小的负担,尽量用上两种(最好第一种,因为你的电压不高),如果一定要用,可以把电调控制线的红线剪断,联电调一头空着,联插头一头红线联独立电源的正极,黑线把皮弄开接独立电源负极,或独立电源负极直接接主电源负极(负极全部是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带UBEC,有几个办法:1、电调上面一定有7805之类(BEC),供电调控制电路用,它输出点和红线一般会有个断点,焊起来就不用外接,带一个舵机完全没有问题,我用10个镍电时125A电调就用这个办法。2、外接BEC,可 ...

太谢谢你了

网友:
本公司主要生产遥控模型;模型配件;航模发动机;发动机配件;9g舵机;4.3g舵机;38g舵机;9g铜齿轮舵机;38g铜齿轮舵机;
欢迎大家去看看http://shop36743972.taobao.com/

网友(2009-06-02):
都是强人啊,问一下,好盈 2A,  UBEC,能用A123  6S来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