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RONA接受机

楼主(2008-12-16):
刚到了个CORONA8通道二次变频接受机,但是不知道怎么接通
发射机是 9X II 我把电源接在第一通道。接收机的红灯亮了2秒又熄了 正常吗??
怎么办啊 用过这个接收机的麻烦请说下具体的对频方法啊。。。。。谢谢了。。

网友A:
按下那个按钮,再按一下搜频……

楼主:
能具体点吗??怎么样才会搜频????

网友B:
接通电源后,先长按,等指示灯闪烁之后再快速按两下,那么指示灯就会快速闪烁。等待指示灯闪烁变慢后不一会就会扫到频道了。

楼主:
我按了。扫到频了 但是灯总是闪,。好像不稳定,我接通舵机的线后 灯有闪烁了
很不稳定。发射机无法控制舵机。

网友B:
好像扫到后要再按一下以确定吧

网友C:
检查接收机电源电压....

楼主:
果然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