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请教:
新买的
电池
,
焊接香蕉头时, 正负极不小心碰了一下,
瞬间的短路 是否会缩短电池寿命,
或, 减少电池容量

网友A:
只是一下,应该不会影响的。

网友B:
看电池质量了 有的 一下 就挂!

楼主:
说明下,
是A.K.E.的1500mh
一次还没用过,
短了后, 充满,
好象知能悬停4分钟左右,
正常否?

网友C:
我有块AKE的2200mh,和楼主一样的遭遇,短了一下,开始还OK,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怀孕了

网友D:
太正常了!!
短时间短路没事

网友E:
这事情我也试过, 电池还能用,不过能电池不好

楼主:
1500mh通常能飞多久 ?
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