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高速钢上打过孔?

楼主(2008-12-16):
普通钻头肯定不行的
高钴的也不行
目前我手边的工具没有能打高速钢的
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
当然,还不能买那些动辄上百一个的钻头,那样就没意思了,本身就打一两个孔,划不来!

网友:
练成一阳指就可以钻了

网友A:
找家电火花加工小店,几块钱打一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家电火花加工小店,几块钱打一个洞!

同意

网友:
我火狐的主轴就是白钢车刀,打个孔就能用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136&extra=page%3D2&page=12

网友:
试试这个,焊接合金钻头,几元钱一支

网友:
用钻玻璃的金刚磨头。

网友:
焊接合金钻头可以,我经常打,没问题。博世的要比国产的贵很多,十几元一支。

网友B:
楼上正解,我也用的是焊接的合金钻头打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我也用的是焊接的合金钻头打的,没有问题的

  听说可以,没试过。

网友:
用整体硬质合金的比较好

网友:
孕妇有帖子 打过/很、爽

网友:
合金刀,高速,慢进刀。
要求不高的可以用电磨上钨钢旋转锉,轻松搞定。
注意一定要慢进刀,特别是要钻穿的时候。合金钻很脆,要穿时很容易断。